关于变频的模拟频率

楼主(2008-08-20):
请问用一台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电压<0-10V>来控制另一台变频器的频率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采用通讯方式可以控制

楼主:
对:HBZYCS 关于

当然可以,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采用通讯方式可以控制

内容的回复:

但是怎么给出的频率多了一倍,假如它本身是10HZ,而另一个却是20HZ???

网友B:
应该可以调整,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牌子?

我所知道的普传机有此功能,可以调信号增益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