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中间继电器

楼主(2008-08-20):
触头容量大于4A,触头电压大于40V,6刀2掷,线圈电压DC24V或AC220V,请提供型号与技术参数。

网友A: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B:
6刀2掷继电器哪有我也不知道。

西门子有一种带8个点的继电器。有8常开点、6常开点+2常闭点、4常开点+4常闭点、2常开点+6常闭点、8常闭点。不知可以代替不。

网友C:
releco  c3-A30x /dc 24v

网友C:
c3-a30x  两个就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