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我困惑的问题

楼主(2008-08-20):
公司的一种漏电断路器有烧毁现像,但比例不大,约千分之一,烧毁的地方都是在焊接处,线圈的电阻是45,整流后的电压是DC100V,我想把电阻加大,降低电流,但电阻加大了会影响到脱扣力,会减少,从F=BIL可以看出,请教各位老师,还有别的整改方法吗?谢谢

网友A:
没有见过,关注中!!!!!!!!!!!!!1

网友B:
千分之一的故障率应该是很正常的,难道为了这千分之一的故障率去改造那千分只九百九十九?

楼主:
没有办法啊,但是一种质量隐患,客户来抽检, 发现一只不动作,原因是上述那种现像,他们要我们全部再测试一遍,结果是6000只产品发现了6只,客户拒绝接收.要求我们重做,唉...郁闷啊

网友C:
“烧毁的地方都是在焊接处,”

1、既然知道是焊接处的问题,不难处理;

2、“我想把电阻加大,降低电流”,这是个错误,增大L减小电流才对!

网友D:
是直流线圈吗,如果是的话增加线圈匝数。

网友E:
只是焊点处烧坏,应该是焊接工艺的问题吧?是不是焊接处没有处理好,接触电阻较大,你这个电流达2.2A,不算太小,由于电流是短时间通过,线径一定很细,如果处理不当,比如用快刀把线刮得变细;或者不小心使焊点处引线受伤;或者绝缘层去除不充分,接触电阻大;甚至根本就没有焊好,只是机械性搭在焊点上.........那么通电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由于电源电压100V不算太低,尽管电阻较大,还是能强行通过。比如接触电阻是10欧姆,瞬间功率就达到40W,有可能就烧坏了。

你东方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你是搞理论分析的,这可是实践问题呀,来班门弄斧呀?这么多高手,有你说话的吗?

是啊是啊,东方是学习来啦!但东方是作为理论问题分析的呀!东方曾被要求进行过发光二极管显示屏焊接质量分析,很难达到万无一失,一般在千分之一不合格率。所以还有一道检验工序,就是要把这千分之一的不合格焊点挑出来。该厂漏电断路器不合格率也在千分之一,应该是在正常范围。东方愚见,除加强工艺管理外,还可以加一道检验工序,不能把不良品放到客户那里去。至于说线圈就不要动了。就像显示屏有几个发光管不亮,总不能把那999个好的发光管也换了吧?

网友F:
关注中,我真的还没有见到过这种断路器,能变换成直流吗?

我不知道断路器的前面本身是直流进,进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G:
2搂的说得没错,你都算出来了概率是1%,很低的。

网友H:
漏电断路器,应当不能随便调整参数吧。

如果是工艺问题,则应在工艺上解决,或在检验上把关。

网友I:
只是焊点处烧坏,应该是焊接工艺的问题吧

网友J:
出厂前做高温老化测试,不就把不良品都挑出来了吗?难道你们连这项电气产品的基本测试都不做吗?如果是这样,如果我是客户,我不会使用贵公司的任何产品。

网友J:
另外,2A电流焊点能够烧毁,设计没有问题?工艺没有问题?

网友K:
学习了,各位大虾辛苦了。

网友L:
改进焊接工艺是根本。

网友M:
2楼说得好!没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个问题上。

网友N:
这个问题同样也让我困惑

楼主:
谢谢各位,我司的产品电子式漏电断路器100%全部老化,这是很多企业没有做到的,那个应该是工艺上的问题,线圈是一家外协生产的,焊接前是用砂纸直接把漆包线的漆皮打磨掉,我也测量过,打磨前线径是0.10,打磨后只有0.08,焊接以前是用助焊剂,后来,我要求他们用松香,没有腐蚀作用,但还是有那种现像,现在我考虑在不减小电磁力的情况下,把线径改为0.12,匝数有所增加,但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楼主:
东方的理论很有道理,我也这样想过,但就是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千分之一的不合率格我司也要求更改,可见我公司总裁对质量的重视,我那批产品是OEM给施耐德旗下的公司做的

网友E:
东方向楼主的公司学习!确实认真的态度超出一般!

把线圈加粗对提高可靠性应该是有好处,但也并不是一点影响也没有,有关性能指标可能会有改变。

你东方是不是又在纸上谈兵?你说说会有什么影响?

例如导线粗了,直流电阻就减小,稳态电流就增大。

人家怎会想不到?他不已经考虑到增加匝数吗?0.1改为0.12,截面积大了44%,我也把长度增加44%,电阻可不就保持不变了吗?而且,这时安匝数加大,工作起来就更有劲儿了。

这也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呀!

你东方还有什么意见?你们这些搞理论的思想就是复杂!

那头脑简单就好?您的圈数有所增加,那么电感量就会增大,(注意,电感量和匝数平方成正比!),电感量大了,瞬态电流上升速度一定是变慢了。而漏电保护动作时间也可能会变慢吧?

啊呀呀,你的话怎么越来越多?如果让施耐德知道可不是好事呀! 大声的不行!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

好的好的,不多讲了,东方只是说要考虑到各种因素,不是说就有什么问题,因为几方面的趋势都有,最后的结果如何,要经过检验确认。

你东方又没有好办法,尽整些没用的!

那是因为不知道焊点的具体情况!这么细的线,是怎样和焊点接起来的?直接引出到电路板?还是接一根多股引出线?还是由焊片、插针引出?..........问题就出在这些地方呀!害得线圈加粗,成本加倍,惜哉!

东方纯属猜想,不足为外人道也!如果问题解决,一定通报一声,东方好向楼主贺喜呀!

楼主:
东方你好,加大线径,已初步试验,都能符合标准,1,2,5倍动作时间也都没有问题,此类产品是我司自己设计的,各项技术参数虽然有告诉施耐德公司,但我司有更改的权利,只需告知他们即可,但线径改为0.12后,批量生产后会不会有那种现像发生,下周三才有结果.

线圈是由插针引出,工艺上有待改进.

网友E:
东方猜想,可能是插针和引线的接触处太紧,不小心就会拉断!检验时可以发现,有部分线圈可能就不通。极少数处于临界状态,似通非通,此处容易烧坏。

改进方法:引线和插针焊接时不要拉得太紧,可以先用胶带固定一下,再弯一个弧形和插针焊接。

不成熟意见,请楼主指正!

楼主:
谢谢,这是很应该注意的地方,我司也在改进此线圈,现已安排专检人员用20倍的放大镜进行全检,看是否有焊接不良的现像

今天上午,那个公司来了一个专家,搞了一天,累都累死了,中午刚打好饭,就接致到电话,还没有吃就去接待他们,饿死了,通过一天的交流,施耐德公司的要求实在是太严了,每一个零件都要有材料保证书和认证,提出的要求在我现在看来还没有哪个公司能有这个水平,郁闷啊............

楼主:
施耐德公司技术人员又提出一个问题,中性的助焊剂到底有没有腐蚀性,配方里面有酸性成份,漆包线使用后会不会腐蚀掉,甚至断掉

楼主(2008-12-16):
呵呵,现在好了啊,我重开了一个线圈骨架,走线的方式有所改变,焊接方向改了,线径改为0.12,共1400匝,电阻还是没有变,现在已装配7000只,没有一只坏的,也通过了施耐德公司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