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起重机的故障?急等,,,,

楼主(2008-08-20):
桥式起重机的主钩不是用电阻串的吗?来慢慢切除的吗?但1到5档没有明显的档位。这是什么原因啊?但线也没什么问题?电阻也没坏了线也 全接的呢!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主钩升降电阻接反

楼主:
是不是接电阻的那三跟线接反了是不,那不是没有顺序啊

网友B:
检查投切电阻的顺序,我记得应该是Q1,Q2.Z3,Z2和Z1,按顺序和Q0短接。

网友C:
是速度相当与5档吗?如是相当与5档而电阻也没坏了线也   全接的凸轮开关或接触器全正常.那只有检查碳刷接线处是否短路,滑环之间是否短路,转子绕组是否短路.

网友D:
那甩阻接触器吸合正常吗, 在电机转子绕组那将电阻线拆掉,测量一下看有没有电阻,再测量一下电机转子绕组是否正常..

网友E:
你主钩用的控制方式是什么,如果用凸轮控制,有时是不明显,我遇到过这种问题,用RT控制模式,结果5挡速度都差不多。

网友F:
是6根线还是9根线Q1.Q2.Z3.Z2.Z1.按顺序和Q0短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主钩用的控制方式是什么,如果用凸轮控制,有时是不明显,我遇到过这种问题,用RT控制模式,结果5挡速度都差不多。

楼主:
凸轮控制的?RT控制模式是什么意识啊?

网友H:
用RT控制模式???

网友I:
电阻器问题也会造成档位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