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路 pre-drive 是什么?

楼主(2008-08-20):
本人是做自动化这一块的,最近没事就玩电子,我看了在变频器内部电路图里,经常看到 pre-drive 这类无件, 哪位大虾可以告诉我, 此元件是什么, 做什么用? 谢谢!

网友A:
pre-drive ,好象是弱信号的放大,百度里这样讲的。

网友B:
 是不是重新启动的意思呢?

楼主:
不是重启的意思,是一集成的电子元器件,但不知是做什么用的,请各位大侠发!

楼主:
望高手指点

网友C: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D:
应该是驱动器吧

网友E:
应该是刚启动时用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