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与防雷

楼主(2008-08-20):
问题:新建钢构车间厂房 长380米,宽72米。车间使用TN-C系统,可不可以利用车间钢构做自然接地与重复接地。

楼主:
雷击厂房后会对车间设备和变电站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接地和防雷是分开的.

网友B:
钢构车间厂房应该是接地的,如果有独立的避雷针的话,它的接地是要和厂房分开的!

网友C:
车间钢构接地良好的话,那是最好的啦。

网友D:
接地和防雷是分开的  钢构如果接地良好的话就可以作为自然接地体,上面加根避雷针与钢构可靠焊接。设备的接地应该与变电站的地线连接或就地接地

楼主:
钢构接地良好 现在想作为设备的保护接地可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接地和防雷是分开的  钢构如果接地良好的话就可以作为自然接地体,上面加根避雷针与钢构可靠焊接。设备的接地应该与变电站的地线连接或就地接地

网友F(2009-03-05):
    注意插入地面的深度和土质

网友G:
最新的接地标准,防雷跟强弱电都是共地的,这样会减少事故的发生,不过个人觉得对接地体的可靠性要求要非常严格才行

网友G:
所以楼主完全可以把所有的地全部共在一起,前提是你的钢结构接地要可靠

网友H:
利用建筑物的钢结构作为接地装置时,要求整个接地回路成为连续的导体,且所有的连接点都要可靠接触。因此,除了在接头处采用焊接外,凡是用螺栓连接或铆钉连接的地方都要用扁钢做跨连接。

网友I:
在车间旁做避雷针良好接地防直击雷

钢构车间本身做TN-C系统的屏蔽防感应雷注意良好接地;

设备本身也要做好良好接地。

各部分都要注意接地电阻!

网友G:
2000版的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中明确指出:“每幢建筑物本身应采用共用接地系统”即将建筑物内的各种接地都统一接到建筑物的基础上或室外的接地装置上。共用接地系统通常利用建筑物的基础作接地极,其接地电阻一般在1欧姆以下,如有设备对接地电阻值的要求更低,应取其最小值。 兄弟们,技术是不断发展和改进的,老的标准,防雷与接地相离20米以上已经是淘汰的落后的技术标准。

网友G:
这是基于等电位技术发展而来的,如果不了解等电位的话就不容易理解这种新标准。

网友J:
接地良好的话,应该可以!并且15楼把资料都传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