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调速步进驱动器

楼主(2008-08-20):
步进电机仅需要做速度控制(实时调速,速度在不断变化),而且由于PLC上的脉冲点用完了,正好有两路模拟量输出,所以考虑用模拟量驱动器步进驱动器,查了一下,上海鸣志有相关产品,但是估计价格较高,我想多找几家比较一下(因为仅要求做简单的调速,没有其他任何的要求)。

另外,想用一块V/F转换器将模拟量输出转换成脉冲信号给普通的步进驱动器,由于没用过这种转换模块,不知道稳定性和性能怎么样? 有用过的朋友麻烦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只知道伺服电机可以模拟量驱动的。

不知你用的那种PLC,控制几路步进电机。OMRON CP1H的可以控制四路脉冲输出,两路100K的,两路10K的。

楼主:
呵呵,我用的就是CP1H,因为系统上已经有四路步进给占用了。 现在还需要两路张力控制,想用步进电机做简单的比例控制就行了,主要是因为步进电机较简单,而且便宜。

另,现在的CP1H全部四路都是100KHZ

网友A:
如果有同步控制的话,可以一路脉冲输出带两个驱动器。不知可行否。

你用哪种型号的CP1H,样本上说X型的两路100K,两路30K(我上面说的是10K有误)。Y型的两路1M,两路30K。

网友B:
如果只是调速,可以用模拟+V/F,V/F的线性度还是不错的。

楼主:
嗯,考虑外加V/F,但是V/F没有加减速,这个还是要考虑一下,不过在我的系统中速度较低,最高速也才200RPM左右,应该没有问题。

另:CP1H现在都是四路100K,老版本的是两路100K+两路30K

网友C:
德国MKS的有UF251,你可以问问

网友D:
加减速,您还是用模拟量做吧。

楼主:
呵呵,加减速没问题的,负载比较小。

我原来就用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做过这样的应用,转速在240RPM以内完全没有问题。 现在是因为PLC上的脉冲输出点不够,正好有模拟量输出点剩余,所以才想出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