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一个ACS510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20):
本人负责的一个工程项目,有一台引风机电机的变频器,是ABB的产品,ACS510系列,功率为90KW,额定频率设置为50HZ。故障现象为:输入50%频率时,变频器频率为24HZ,当输入超过50%以上后(60%_100%),变频器频率还是这么多,再也提不上去了,不知什么原因,特上网请教高手,望不吝赐教!! 还有一个问题,在24HZ时,我测得变频器进线的电流为34A,出线电流为174A,已达到了电机的额定电流了,这是何故?

网友A:
我想你这个电机可能选小了

楼主:
我想应该不是的,我的风机是90KW的,额定转速是1450rpm,我怀疑是哪里设置得不对,9908我原来设置为2900rpm,今天上午我想把它改为1450,结果变频器发出故障报警F1009,只好又改回来。兄弟如果你是这方面的高手,我可以打电话向你请教,我的电话是15067005209

我是第一次用ABB的产品,我发现ABB的变频器说明书很复杂,看起来很烦,并且ABB的售后服务特差,建议大家不要用ABB的产品,还是国产的服务好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99组参数要按电机名牌上是参数设置

网友C:
2003参数设在??

应该是超过最大设定电流自动降低频率,你可以把风机进口关小一点试一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ABB的售后服务特差,我有同感

但质量还行,我们全用ABB的

网友D:
参数没有设置好  有关频率选择的参数好好看看

网友A:
当然了,首先保证参数正确性,例如99参数组,以及负载特性,比如使用平方转矩的模式等

网友E:
可以打热线问问嘛4008198885.服务好与坏只有打过交道才清楚···

网友E:
先把电机参数设好。运行看电流是否达到额定?它有过载降频的保护

网友F:
热线电话错了,是4006500880,或者010-58217766

有问题直接咨询经销商,这样解决问题的速度最快

网友G(2010-02-27):
我是第一次用ABB的产品,我发现ABB的变频器说明书很复杂,看起来很烦,并且ABB的售后服务特差,建议大家不要用ABB的产品,还是国产的服务好
支持此说法,

网友H:
这种情况把变频器初始化一下可以试试,我也曾经遇到这种情况,重新初始化后,再设置参数就好了

关于有些朋友说ABB服务差,主要是ABB自己只对大客户重点负责,对于我们一些小客户,希望大家最好换是找他的一级代理商,有ABB服务资质的,在这些公司的服务还是比较好的,比如我们公司可以为大家服务,北京欧能 电话 010--82013016

西安服务电话 029--68552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