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和步进马达的区别

楼主(2008-08-20):
步进马达它是直流脉冲控制的一般说来功率比较小用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开环自控系统中它有一个缺点是容易失步!伺服马达分为交流和直流两大类功率相对教大精度高;两者主要的区别是看马达的端部是否有光电编码器!伺服马达就是靠光电编码器来反馈位置信号的.顺便提一下闭环控制又可分半闭环和全闭环两种但是普遍使用的是半闭环装置只有非常精密的设备才用全闭环装置如8#楼所说的最后一个就是全闭环装置

网友A:
伺服比步进的响应速度要快,控制精度也高。

网友B:
呵呵;精度、速度、过载能力等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当然价格也要差好多倍了;

网友C:
两者主要的区别是看马达的端部是否有光电编码器!???    真的么???? 您没见过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

其实他们的区别很大,使用方面也不只是你说的这些。

建议你在这里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你能有更多的提高。

网友D:
 我就觉得奇怪 加编码器的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有区别么???期待解答

网友E: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都完全不一样,就像上面的朋友说的那样,这个论坛里面有详细讨论的帖子,建议大家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