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与PLC

楼主(2008-08-20):
各位,谁用过光栅尺与S7-200的PLC连接。现在我有一个机床项目,用光栅尺接入200的高速记数器,226的两相高速记数器输入脉冲频率是20KHZ,不知道我的光栅尺输入的频率能不能被PLC采集到,请各位指教,

光栅尺的参数:精度正负5um,栅距:0.02mm,分辩率:5um,栅线:50线对/mm,工作台移动速度最大:22mm/s

我计算的光栅脉冲速度为4.4KHZ,不知道对不?

网友A:
光栅尺的电源多是5V的,不能直接被S7-200 CPU采集,需要加个转换模块

但这种模块的抗干扰能力不够好,因为没有很成熟的产品,而且速度也有限

如果速度很快要求很高的话,建议用FM350

网友A:
我用过速度200采集光栅尺高速脉冲,速度超过40K就不行了

网友B(2010-01-28):
使用 MHM-02A/B 高速光电耦合器 高速光栅隔离器
将光栅尺的信号整形后传输到PLC 因该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MHM-02A  PLC 转 PLC
MHM-02B  TTL 转 PLC
MHM-02AT PLC 转 TTL
MHM-02BT TTL 转 TLL

MHM-02AO   PLC 电平 转 集电极开路
MHM-02BO TTL 电平 转 集电极开路
http://mhm-sh.com/MHM02.htm

典型传输频率 Transmission Frequency MHM02A/B 0 - 800 KHz ,MHM-02AO/BO 0 - 500KHz

http://www.mhm-sh.com/MHM02.htm

MHM-06 双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
MHM-06  差分信号 转 PLC
MHM-06T 差分信号 转 TTL
MHM-06O 差分信号 转 集电极开路

http://mhm-sh.com/MHM06.htm

《浅析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误差.》

http://www.mhm-sh.com/lib.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