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如何才能变成380V?

楼主(2008-08-20):
如何利用两个电容把220V电压提高为380V电压?其中涉及电流的计算和电容的选择,请工控的朋友告诉小弟如何计算和选择?谢谢

网友A:
不知道电容可以提升电压,有知道的么  等答案..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使用变压器。用电容比较麻烦。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使用变压器

网友D:
用升压变压器更可靠些。

网友E:
呵呵;用220V/380V变压器就行了;按负载的容量大小选定;

网友F:
变为440的再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