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路电源的使用

楼主(2008-08-21):
现在有2路电,一路是市电,一路是UPS,当市电故障,UPS提供电源;当UPS故障,市电提供。这个怎么实现呢?我想用一个桥堆,但听说桥堆在24VDC用可以,这个交流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UPS本身不是就有这个旁路吗?电子静态旁路现在一般的UPS都是标配的啊!

网友B:
UPS故障切电源,问题!

平时你用的应该是市电,而不是UPS电源

要求应该是,市电正常时用市电,市电故障用UPS。没有后面半句。

UPS本身提供就是市电旁路和,通过UPS供电2种方式的

网友C:
直接用UPS的旁路即可

加入没有旁路就买个互锁接触器吧,简单实惠,比你做桥堆强多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可能我表述的不清楚。我举个例子吧:

上次UPS故障了,没有输出了,市电没停啊。这样整个控制柜还是没电源啊。UPS没坏肯定是市电模式,一旦故障,即使有市电,还是没有电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