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k200s外扩需设置什么参数

楼主(2008-08-21):
近用一K200S,外扩GM6-B12M,但在P0A0~P0AF区域不能编程,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
我是这样设置的,但行不通,请指教!

网友A:
不知你的PLC是否为LG(LS)K200及K120有中文编程软件。

网友B:
哈哈哈哈 !!!这P0099之后话应该是P010A吧!!!

楼主:
以前没用过K200的,说明书上又很少详细介绍,我用的K3P-07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 !!!这P0099之后话应该是P010A吧!!!
的确改成010X就好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