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 高手 高手 救救我吧

楼主(2008-08-21):
数据桥(vc++)通过opcserver可以把数据读取出来. 请高手指点如何读取数据时把相应的最大,最小值;报警值;单位等相关信息取出来.

或提供些函数,接口,相关资料.

网友A:
可以读出来的,肯定可以

网友B:
应该是可以读取出来的,不过要看具体的OPCServer是哪个厂家的,按照具体的情况更改后缀。

实时数据的后缀可能是.PV。

网友C:
1.在OPC SERVER端作AE

2.自已在客户端上作一些统计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