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电压是否可以同时110V/220V

楼主(2008-08-21):
我们国外客户要求输入电压我同时接入110/220V,我困惑要么就110V,要么就220V.为什么要同时两个电压.有哪位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呵呵;没有这种规格的变频器;

有单相11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型号;

有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型号;

有三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型号;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只能有一种电压

网友C:
输入电压同时接入110/220V,两电相遇那不放炮了吗?要不你没说清楚,要不你的这个国外的客户就是个棒槌。

网友D:
国外一般是要求110V和220V接上都能用,而不是同时用。

我弄了个新论坛,大家支持下 www.dianworld.com

网友E:
早期很多日本进口的音响就有一个110/220V的转换开关,里面有一个变压器就是可分别输入两种不同电压的。

网友A:
呵呵;

变频器不是开关电源,可以110/220V通用;

网友F:
同意,肯定不是同时接入

网友G:
应该是线电压220v,相电压110v吧?110/220v通用的变频器没见过。

网友H(2009-03-06):
兄弟,我们是专业生产滤波器的厂家,关于滤波器问题我们可以给你专业的意见,欢迎来电13682600826管振,深圳市坚力电子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