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一下:怎么维护好万能断路器?

楼主(2008-08-21):
你们好,我想知道你们一般怎么维护万能断路器?
在哪些操作机构上加黄油?
触头上需要加黄油吗?
对黄油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谢谢!

网友A:
专业维修保养高低压断路器DW45,DW17,DW15,DW10,CW1,RMW1,ME,AH,M,E,VS1,ZN28,VD4,VM1,ZW8,,13767957395何.不知阁下是什么型号的断路器.1,检测耐压2500V,1MIN.2检查手动操作,分,合性能5次.3,同上电动5次.4电动,手动转动,不引起耐压,爬电距离部位润滑5触头严禁加油,用砂纸除弧痕.最好请专业人才维修保养.欢迎惠顾
!srm2004@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