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么打开长期没开的低压隔离开关?

楼主(2008-08-21):
有一个低压隔离开关,长期没有动作。估计好几年没动作过了。现在用手柄拉,拉不动。怕太大力会损坏隔离开关,各位有没有什么好招数打开这些低压隔离开关?

网友A:
1,先停电,拆下灭弧室.2用橡皮锤和锤具(木条,或胶木板)轻敲触头部位,进行松动.3用弹簧秤在手柄位置分闸,计量最大分闸力防超出.4力,查国标

网友B:
楼上比较专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