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RA70的励磁反馈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8-08-21):
请教:6RA70的励磁反馈是怎么工作的?今天回来一台6RA70看了一下里面,发现励磁模块没有线圈一类的东西,好象也没有见到分流的回路。那6RA70的励磁电流反馈是怎么读取的?难道是励磁板只读取电压信息?再通过算法得出励磁电流?想不通啊。。。

楼主:
难道说没人知道?

还是我没说清楚?

网友A:
是在线路板上的励磁回路里串联了几只低阻值电阻,通过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达到测电流的目的。就像用分流器测电流一样。

网友B: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C(2008-09-21):
通过零点几欧电阻并联得到的mV电压

网友D:
励磁回路里串联了几只低阻值电阻,取样分压

网友E:
高手啊,,,,学习了,我以前有台6RA70励磁电压高,不会修,然后就整台换新的了

网友F(2009-04-07):
取样电阻那么小,那不就容易坏吗?

我这里的一台设备6RA70我调试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接,励磁电源,和辅助电源加上就响了,怎么回事????

网友G:
是在线路板上的励磁回路里串联了几只低阻值电阻,通过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达到测电流的目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在线路板上的励磁回路里串联了几只低阻值电阻,通过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达到测电流的目的。就像用分流器测电流一样。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