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RA70的励磁反馈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8-08-21):
请教:6RA70的励磁反馈是怎么工作的?今天回来一台6RA70看了一下里面,发现励磁模块没有线圈一类的东西,好象也没有见到分流的回路。那6RA70的励磁电流反馈是怎么读取的?难道是励磁板只读取电压信息?再通过算法得出励磁电流?想不通啊。。。

网友A(2008-10-10):
不可能,西门子的装置都有分流器.6RA70手册上有价绍

网友B:
请教:6RA70的励磁反馈是怎么工作的?今天回来一台6RA70看了一下里面,发现励磁模块没有线圈一类的东西,好象也没有见到分流的回路。那6RA70的励磁电流反馈是怎么读取的?难道是励磁板只读取电压信息?再通过算法得出励磁电流?想不通啊。。。

励磁取样电阻

网友C:
6RA70的励磁分流电阻在励磁板上,不同的型号电流不同,电阻个数,阻值都不同

网友B:
不同功率等级并联电阻个数均不一样的,电阻取样~~

网友D(2008-11-12):
 建敏 同志难道真的不知道吗还是来教大家讨论呢?呵呵,手册上都有了其实!

网友E:
励磁取样电阻

网友F:
励磁的负极顺着往里看,有一支黑色的电阻,那一支电阻就是取样电阻,这就是采集的直流电流大小信号。

网友G:
励磁取样电阻,同等于分流器...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H:
励磁电压直接反馈,励磁电流采用毫欧电阻取样反馈

网友I(2008-12-18):
励磁取样电阻啊       、分流器

网友J:
呵呵!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K(2009-02-22):
6RA70励磁电流检测是几个黑色电流取样电阻,通过计算电阻2端的电压压降换算出实际电流。这样计算精度其实要比用电流传感器精度高。

网友L(2009-05-08):
西门子的装置都有200mV的分流器。

网友M(2009-06-12):
采样分压电阻,经过运放,把MV信号放大,再通过V/F芯片,把电压值变成一定频率的脉冲,送给主板,也就是说,励磁电流的大小对应着不同频率的脉冲.

网友N(2011-08-10):
看来此电阻阻值的精度要求挺高的,我手上一台这两个电阻烧了,阻值是0.1欧、1%、3W和0.05欧,市场上又不好买,不知道如何是好啦,有哪位能指教一二,感激!QQ376872524

网友O:
有一定精度的欧姆表,用电阻丝绕。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看来此电阻阻值的精度要求挺高的,我手上一台这两个电阻烧了,阻值是0.1欧、1%、3W和0.05欧,市场上又不好买,不知道如何是好啦,有哪位能指教一二,感激!QQ376872524

有一定精度的欧姆表,用电阻丝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