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接转速表后如何设置转速表

楼主(2008-08-21):
各位高手,帮忙指导一下,请问变频器接好转速表以后,如何设置转速表使它可以反应出电机的转速?  有人告诉我说变频器可以直接得到电流,然后根据一个公式得到转速,是这样的吗?如果是 ,请问这个公式是什么?

网友A:
一般来说,先要选对转速表,

如果模拟口输出连的是实际速度,那么模拟量输出与实际频率成正比,也就是说模拟输出与实际转速成正比,根据这个,可适当调整模拟量输出的比例就可以了

网友B:
是6se70的变频器吗??

网友C:
转速表选用0-10对应多少转的,用变频器的标准信号0-10V对应实际转速,然后调节转速表的速度系数,使其与电机的实际转速对应。

楼主:
对:千山独步 关于

是6se70的变频器吗??

内容的回复:

不是,是f7

楼主:
感谢以上三位的回答,差不多明白了。

网友D:
输入的电压或电流最大值对应设的最高转速就行了;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看看说明书不就会了吗,干脆把表拿过来我帮你设得了

楼主:
对于新手来说,再简单的东西也难噢

网友F(2013-03-19):
这个你可以去同扬电气直接就能买到很便宜才1、2百元钱。http://www.cqfeiyang.com/index.php?_m=mod_product&_a=view&p_id=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