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FROM和TO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8-08-21):
小弟,以前在培训的时候,知道TO的写入的值一般是FROM的读出值的二倍的关系!最近在使用的时候,有人问到为什么是这种关系,这要我回答不上来,请诸位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好吗?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明白!你是使用哪种模块?

网友B:
  TO和FROM两条指令主要是负责主机和模块的数据传送,你说的是哪种模块,哪个地址的阿?就这么说有点摸不到头脑的。而且一般值写进去值和读出的值应该一样才是,否则就可能是写入不正确有问题了。

网友C:
呵呵;FROM/TO是对FX系列特殊模块的操作指令,具体要看模块的型号;

楼主:
模块是DOP-06XA

按道理来说输出和输入是相对应的,但是我的显示的是二倍的关系

网友D:
应该是2倍的关系,可以参考说明书上的DA曲线和AD曲线就明白了

楼主:
对:lesing 关于应该是2倍的关系,可以参考说明书上的DA曲线和AD曲线就明白了 内容的回复:我看了说明书,上面的显示的数据就是二倍的关系,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为什么是二倍呢?

网友A:
你是选择电压输入吧!

输入输出解析度都是12bit

输入为有符号±2000,对应-10V--+10V

输出为无符号0-4000,对应0--10V

楼主(2008-10-06):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已经明白了

网友E:
什么是2倍关系?FROM读,TO写,什么是2倍关系?能解释下吗?

网友C:
呵呵;FROM/TO是对特殊模块的缓存读写的指令,不是什么二倍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什么是2倍关系?FROM读,TO写,什么是2倍关系?能解释下吗?

你使用FROM和TO指令时,用To写如一个数值后,在用FROM把这个数据读出来,你会发现他们数值之间的关系是二倍.

网友F:
FROM/TO是对特殊模块的缓存读写的指令,不是什么二倍的关系,谁给你讲解的肯定市办的黑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