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需要ABB变频器的,资料 技术 调试服务 售后服务
QQ:419925753

楼主(2008-08-21):
要ABB变频器的,资料 技术 调试服务 售后服务 联系本人QQ:419925753

QQ:419925753

网友:
联系电话 13621859200

网友A:
兄弟````给我```一份``

网友B:
请问楼主有没有ACS800变频器的210层说明书?

网友C:
我使用的 一台ABB变频器,控制电机转动只有一个方向,是通过I/O口控制,而I/O口信号没有什么问题,请问可能的 问题是什么?

网友D:
检查10组参数,看是否把方向锁定。10。03为?

网友E:
请问楼主800,11KW,RINT5311C上电流传感器的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F(2008-10-03):
兄弟````给我```一份``

cumt19822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