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液位控制解决方案

楼主(2008-08-21):
我现在想控制一种液体(90度左右)的液位,感测器要求是非接触式的,不知用哪种好,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物料有什么特性?

楼主:
液体有点水蒸气,弱碱性

网友B:
西安定华电子生产的完全不接触罐内的液体和气体,实现了真正的隔离测量。

 ELL(ELL-FI-E型和ELL-FI-AE型)系列外测液位仪从罐外连续、精确地测量罐内的液位,完全不接触罐内的液体和气体,实现了真正的隔离测量。 因此:

1、可用于最苛刻的环境 可测量任何压力的液体。
可测量剧毒的液体。
可测量腐蚀性最强的液体。
可测量要求无菌的或高纯度的液体。
可测量易燃、易爆,易泄漏,易污染液体。
2、安全 在测量有毒害、有腐蚀、有压力、易燃易爆、易挥发、易泄漏的液体时,由于测量头和仪表都在容器外,所以安装、维修、维护操作时不接触罐内的液体和气体,非常安全。即使在仪表损坏或维修状态下,也绝无引起泄漏的可能。
3、环保 既不泄露液体,也不泄露气体,决不污染环境,是绿色环保仪表。
4、方便 安装、维修最方便、最经济。不在容器上开孔、不用法兰盘,不用连通管。
5、耐用可靠 测量头和仪表中无机械运动部件,并严格密封,与外界隔离。不会磨损或腐蚀,十分耐用可靠。维护工作量很小 。

楼主:
你那外测液位仪是什么工作原理呀?

网友B:
http://www.dhechina.com/     西安定华电子

网友B:
上网站看看价格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