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ATV58变频器跳"CFF"

楼主(2008-08-21):
今天遇到施耐德ATV58变频器跳"CFF"情况如下:

先上电跳缺相保护,后来关闭缺相功能后就跳“CFF”连菜单也不能进入了

说明书上解释:

选件卡的改动可能导致错误:
• 改变功率卡的额定值
• 在没有选件卡或宏配置为CUS 时改变
选件卡的类型或安装选件卡
• 拆除选件卡
• 保存了不一致的配置
按ENT 产生如下信息:
Fact.Set ENT/ESC

• 检查变频器硬件配置 ( 功率卡,其他)
• 切断变频器电源然后复位
• 在操作盘中将配置保存在文件中
• 按ENT 返回出厂设定

检查发现主板上有个“5.5V”的电池没电了,怀疑是主板问题,换张主板故障同样。

我对施耐德ATV58变频器不太熟悉,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这里先说声谢谢!

楼主:
ATV58更换板子后,上电报故障CFF,按一下ENT键控制卡上的继电器闪烁几次,单不能解除这个故障。现在查到了是风扇坏了!和大家分享!但是还跳SCF,请问大家有何见教!谢谢!

网友A(2013-03-09):
谢了,我也是取消测三相后,出了CFF,不知什么样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