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驱动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08-08-21):
最近碰到一个怪问题发出来大家探讨一下,使用6RA70直流驱动拖动一直流电机,测速发电机反馈。电机空载,发现电机电流变化剧烈,输出电压,转速稳定。直流驱动器更换过,参数重新优化配置多次,现象仍然相同。猜测问题出在电机上,外部检查查不出电机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没碰到过。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后来电机厂取人修也不成人电机有毛病.用了大概一个月电机就少掉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后来电机厂去人修,也不承认电机有毛病.用了大概一个月电机就少掉了,

网友B:
问题出在电极上,检查碳刷,电极轴有没松动地方

网友C:
电机刷架几何位置微调一下试试,调之前记好原位置。590故障报警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D:
电机刷架几何位置微调一下试试,

网友E:
看下绕组有没有绝缘损坏的地方!

网友F:
P155,P156是多少啊?是不是P155设置的不合适。

网友G:
要不是中心没有校好,要不就是碳刷接触不好

网友H:
设p157=1,p158=0.04可能能解决

网友I:
电机烧掉后,更换电机后,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J:
电机刷架几何位置微调一下试试

网友K:
应该是电机问题.

网友L:
电机重载时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EMF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M(2008-10-14):
在下是新手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B:
可以看看机械连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N:
电机刷架别乱动。要经过感应法来测量。

电机励磁电路通如几十伏直流电压,旋转电机轴,用直流电压表,指针左右偏转的幅度一样,既好了。

如果按他们讲的电刷位置不对,应该是换向器打火。电流大。

炭刷也许质量不好。。。

问题很怪啊。。。

Z2,还是Z4?

网友O:
主要功能特点:
ETD--790系列
高性能全数字直流调速器
37A-850A Standard Package
900-9000A External Stack
790系列高性能全数字直流驱动器专为满足所有的调速应用而设计,从单一直流电机传动到最复杂的多电机传动系统都能胜任。790的核心是一台功能强大的32位微处理器,以及先进的预测电流环控制算法,在此基础上允许用户近似无限度地组态以满足特定的要求。丰富的应用软件,包括卷曲控制软件作为标配,以及功能模块编程和可组态I/O端口,使用户可以在单一的驱动器内构成完整的传动系统。790可以工作在三相220V至500V的电压范围内,电流规格最大至850A, 适用频率从45Hz至62Hz。
●32位处理器 (世界上最先进的直流调速处理器)
●电流预测控制
●内置20种常用的功能模块,例如:卷曲控制,转矩控制,牵引控制,级联控制等
●4路14位高分辨率模拟量输入,完全可编程。
●8路光耦隔离开关量输入,4路输出,完全可编程。
●8路光耦隔离开关量输入,4路输出,完全可编程。
●标配的内部磁场控制
ETD 790 系列---直流调速的新标准,系统应用的最佳选择。
ETD790中文说明书链接地http://iask.sina.com.cn/h/user.php?uid=1548704911
QQ:5950878 苏铭////15010197822

网友P:
电机刷架几何中心线位置不对,运行换向时产生电流摆动。

网友Q(2008-12-19):
找西门子调整一下,shezhi

网友R:
我遇到过,但问题也没解决.现象是空载电流变化大,负载时变化也很大,驱动器换过,电机换过,还是这种现象

网友S:
引用 网友T:

路过      学习了

网友U(2009-02-21):
碳刷与铜滑环连接是否紧密,运行时有没有打火现象。

网友V:
调整一下中心轴

或者把那个测速发电机改成编码器会更好的

网友W:
检查电刷刷家是否位置变了,(角度)

网友X(2010-04-29):
测一下励磁电流实际值的大小,与r035比较,看是否励磁电流检测问题

网友Y(2011-06-06):
编码器线反馈不好网络干扰

网友Z:
电流变化大,那输出电压有无明显变化,波形是否正常,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AA(2011-07-11):
空载电流变化大,带负载电流变化大吗,电机有问题应不能全速运行。

网友AB(2011-09-27):
这个问题和我昨天遇到的情况有些类似,检查一下电流限幅参数是不是正确呢?

网友AC(2012-03-13):
可以用电势反馈吗?如果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