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定位问题!

楼主(2008-08-21):
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通过变频器+编码器来实现一些定位控制,变频器用来做减速,编码器用来做反馈!不知道实现效果如何!滚轴丝杆+普通减速电机·想用s7 300 来做控制!不知道大家能提出些意见和建议吗!调试效果会如何!

恳请一些自动控制工程师发表下自己的意见!

楼主:
没有同志谈下子吗》?期待中。。。

网友A:
太慢,精度太差了,还是用伺服。

网友B:
这样的控制,最好选用双输出的编码器,即一个编码器内部有两组光学系统和电路输出,两组信号分别给变频(调速)和给PLC(定位) 。过去说变频定位不好,就是一路编码器信号又要进变频,又要进PLC,总是先进一个再进一个,这样的反馈及控制的响应不够,当然没有精度好说了。而双输出的响应就没有问题,控制精度也可以提高了。

关于编码器,可以咨询上海精浦机电:021-36320992

网友C:
变频器是调速设备,不是伺服设备,从根本思路上就是错的!

楼主:
刘志斌    你又在和我瞎搞了··!就是想用变频器+编码器! 伺服控制在这里就不提了!

网友D:
现在有带有定位功能的变频器了;

不过精度一般;

网友C:
变频器无法控制角位移!

楼主:
既然生产出来了·肯定是有它的销路了!定位效果和减速情况应该是直接关系吧!有撒好的办法进行减速!有应用过的同志赐教!

网友B:
刘志斌说的也不算有错,变频器的确是调速设备,至于其定位功能,是指利用速度环的时间积分,累计获得位置的。但是,变频器的速度环有精度范围,假设速度误差是0。1%的话,其时间积分误差就很有可能也是累计的,这样就是上面有人说的位置“精度一般”了。

既然打算用S7-300PLC做,要有较好的精度的话,编码器信号就应该进PLC,做位置环控制,这样的位置环是直接的,精度要好于速度环的积分,而由PLC出信号来调节变频减速和停车,如要有较好的控制,那么变频的速度(调速)仍然要有,一样要有编码器的反馈,这样,就是最好用到上面介绍的双输出信号的编码器了,即编码器可以同时有两组信号,一路给变频调速,一路给PLC定位(包括减速位)。尽管变频的定位功能不及伺服,但在一些已有的项目改造中(传动系统已经现成的了),用变频+编码器+PLC做定位,还是较经济方便的方案。

网友E:
看来都是顶尖的专家论坛会啊

网友F:
位置控制最好选择步进或伺服电机,例如下面这款就包含了控制+驱动+电机+编码器

楼主:
好东东··如果是我们国家造的就好了···感觉很精细··价格方面是不是也和经济!能详细介绍下参数吗?

网友G:
变频器基本功能是调速没错,但谁规定不能在上面加位置环的。

网友C:
“谁规定不能在上面加位置环的”

1、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通电转多少角度没法控制,加位置环必须有控制位置的参数;

2、步进电机,输入一个脉冲,转多少度,是确定的,加位置环控制脉冲数就行;

网友G:
"1、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通电转多少角度没法控制,加位置环必须有控制位置的参数;"

是啊,通电转多少角度没法开环控制。不过,加了编码器做位置反馈,可以在控制器上实现位置闭环控制的。

网友C:
“加了编码器做位置反馈,可以在控制器上实现位置闭环控制的”

1、举例说“编码器位置闭环控制”设置给定720度;

2、那么不到720度,反馈变频器运行;

3、到了给定值720度,反馈变频器断电停机;

4、这实际是个开关控制,和位置开关的性质一样,所以不是“位置闭环控制”!

网友C:
5、“位置开关控制”与“位置闭环控制”的性质不同:

网友G:
“位置开关控制”与“位置闭环控制”的性质不同:

“性质”,好复杂的概念。“性质”同或不同,取决于对“性质”的认识。把“位置开关控制”作为最简单的“位置闭环控制”方式,也不是死罪吧?只要能依据反馈进行控制,就可以算“闭环”了吧。

 另外,您也知道变频器是可以调速的,为什么把他用得象普通电机一样?设计好减速曲线,在没到720度,接近720度的时候减速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C:
“设计好减速曲线,在没到720度,接近720度的时候减速是不是好一点”

1、我理解你的说法;

2、位置开关控制也是位置控制,变频器的位置控制方式只能是位置开关控制方式;

网友C:
3、不过变频器的位置开关控制方式要比异步电机工频运行位置控制要好得多!

网友G:
2、位置开关控制也是位置控制,变频器的位置控制方式只能是位置开关控制方式;

变频器只要做速度控制就好,位置环为什么一定要建在变频器上?为什么不能在变频器上面?我承认这个表达有点诡异,准确一点的说法,应该是,为什么不能建立在变频器上面的控制器——PLC上?S7-300不是很高级、很大型的PLC,但是,实现这样的功能还是可行的。

网友H:
编码器用来做反馈行,变频器用来做减速不行太浪费

楼主:
呵呵,大家都要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理解的东西!能够有机会自己实践下就行!下个工程我去试试看子!自己体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