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施耐德PLC面板上的BAT指示灯亮是啥意思?

楼主(2008-08-21):
求助高手,施耐德PLC面板上的BAT指示灯亮是啥意思?

楼主:
,施耐德PLC面板上的BAT指示灯亮是啥意思?那位师傅能告知,小弟万分感激.
sz1.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

网友A:
电池没电了 要赶紧换电池!

网友B:
bat是电池状态灯,亮了表示电池异常.电池是保持程序和数据断电不丢失的,在更换时最好先最程序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