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断路器和熔断器开关的性能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8-08-21):
塑壳断路器和熔断器开关的性能区别是什么
塑壳断路器河一般的熔断器开关在电气性能方面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选用断路器,什么时候选用熔断器开关

网友A:
熔断器开关也叫刀熔,是为了有个明确的断点而存在的,

一般情况下只用塑壳就行了

网友B:
好象是一个短路一个过流

网友C:
1.塑壳断路器(空开)和熔断器刀开关都可断开短路电流;

2.断路器可反复使用,刀熔则每次断开短路电流后要换芯;

3.刀熔可用在切除特大短路的地方,空开开断电流有限;

4.刀熔有明显的断开点,给维修者有安全感,用在对安全有较高要求的地方;

5.现在的空开都有复式脱扣器,既可作过流保用、也可作短路保护用使用较灵活,刀熔只能作短路保护用。

网友D:
还是断路器比较可靠一点

网友E:
三楼

说的不错

在学习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塑壳断路器(空开)和熔断器刀开关都可断开短路电流;

2.断路器可反复使用,刀熔则每次断开短路电流后要换芯;

3.刀熔可用在切除特大短路的地方,空开开断电流有限;

4.刀熔有明显的断开点,给维修者有安全感,用在对安全有较高要求的地方;

5.现在的空开都有复式脱扣器,既可作过流保用、也可作短路保护用使用较灵活,刀熔只能作短路保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