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6R70系列调速器进行USS通讯

楼主(2008-08-21):
请教:s7-200与6R70系列调速器进行USS通讯怎样才能读写6R70里面的数据,我用读写例程块都试过不行,不知要搞那些设置

网友A:
首先要看懂报文结构,关键在于校验

其次需要看一下6ra70的功能图通讯部分,就明白参数连接了,祝你成功

网友B:
S7-200 与6SE70 之间的USS 通讯
S7-200 and 6SE70 USS Communication
Single FAQ Edition (2006-07)
A&D Service & Support Page 2-9
摘 要: 如何实现S7-200 与6SE70 装置的连接?
关键词: S7-200, 6SE70, USS, 符号表,状态表
Key Words: S7-200, 6SE70, USS, Symbol Table, Status Chart
A&D Service & Support Page 3-9
一、 S7-200 与6SE70 装置连接
1. 系统要求
􀂾 安装MicroWin software(V4.0 或以上)以及 USS 协议库(V2.0 以上)
􀂾 PC/PPI 电缆、S7-200(如CPU 226XM)、电源模块、通信电缆
􀂾 6SE70 驱动装置及一台PC 机
2. 在使用MicroWin software 创建项目之前,先检查USS protocol 协议是否被正确安装,
此协议库需要单独购买:
3.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简单的例程:
􀂾 第一步:设置通讯接口
􀂾
􀂾
􀂾
􀂾
􀂾
􀂾
􀂾 第二步:建立PC 与S2-200 之间连接(注意:PC 通过PC/PPI 电缆与S7-
A&D Service & Support Page 4-9
200PORT1 口连接;)
􀂾 第三步:用串口电缆将S7-200PORT0 端口与6SE70 的X103 或X300 端口相连
(注意:端口连接的规则是3 对3、8 对8)
􀂾 第四步:使用USS 协议的初始化模块初始化S7-200 的PORT0 端口
二进制值2#1000 0000 0000 表示要初始化USS 地址11 的6SE70 驱动装置,波
特率为9600,此波特率要与PC/PPI 电缆设置的相同,详细情况请参看USS_INIT
的帮助文件;此外我们还需要在6SE70 装置上设置相应的参数。
表一:
参数 USS/SCom1(X300) USS/SCom2(X103)
P053 7 23
P700 P700.1=11 P700.2=11
P701 P701.1=6 P701.2=6
P702 P702,1=127 P702.2=127
P703 P703,1=2 P703.2=2
P704 P704.1=0 P704.2=0
P443 P443.1=2002 P443.1=6002
P554 P554.1=2100 P554.1=6100
A&D Service & Support Page 5-9
􀂾 第五步:使用USS_CTRL模块来控制USS地址11的6SE70装置,为了运行6SE70
需要按照表一设置参数
􀂾 第六步:在编译程序之前,选择 Program Block -> Library then right mouse
click: select Library Memeory. 在点击Suggested Address 选择V 存储区的地
址后点击 “OK”退出,如下图所示:
􀂾 第七步:编译程序并下载到S7-200,将RUN位置1,并在状态表中输入速度给定,
这样6SE70变频器就可以运行起来了,如下图状态表所示:(注意:由于MM440和
6SE70的工作方式和控制字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你需要将OFF2、OFF3、
F_ACK命令位连接到6SE70相应的参数,它们才能起作用;此外,由于控制字的定
义不相同,DIR方向控制位并不能起到方向控制的作用;详细情况请参看
USS_CTRL的帮助文件及6SE70控制字的定义)
状态表
符号表
A&D Service & Support Page 6-9
4. 读写O2类型参数:如读写参数P100,使用USS_RPM_W和USS_WPM_W(这两个功能
块用来读写16位无符号整数)
􀂾 读参数P100,其数据类型为O2,表示16位无符号整数;其程序块如下图所示:
在运行此程序块的情况下,只要给S7-200的I0.3置一个上升沿,就可以完成一次对
参数P100的读操作,读入的值被保存到R_P100。需要特别注意的是USS_RPM_W
A&D Service & Support Page 7-9
的INDEX值必须置1,因为MM440默认的是PXXXX.0参数组,而6SE70默认的是
PXXX.1参数组
􀂾 写参数P100,其程序块如下图所示:
在运行此程序块的情况下,只要给S7-200的I0.4置一个上升沿,就可以完成一次对
参数P100的写操作,将W_P100中保存的值写入到参数P100。USS_WPM_W的
EEPROM是逻辑“0”时,写入的值只被保存到6SE70的RAM中,当EEPROM是
逻辑“1”时,写入的值同时被保存到6SE70的RAM和EEPROM中,但向
EEPROM中写数据是有次数限制,最多不要超过50000次
5. 读写I4类型参数:如读写参数P401,使用USS_RPM_D和USS_WPM_D(这两个功能块
用来读写32位无符号整数)
􀂾 读参数P401,其数据类型为I4,表示32位有符号整数;其程序块如下图所示:
在运行此程序块的情况下,只要给S7-200的I1.3置一个上升沿,就可以完成一次对
参数P401的读操作,读入的值被保存到R_P401。需要特别注意的是USS_RPM_W
的INDEX值必须置1,因为MM440默认的是PXXXX.0参数组,而6SE70默认的是
PXXX.1参数组
􀂾 写参数P401,其程序块如下图所示:
A&D Service & Support Page 8-9
在运行此程序块的情况下,只要给S7-200的I0.6置一个上升沿,就可以完成一次对
参数P401的写操作,将W_P401中保存的值写入到参数P401。USS_WPM_D的
EEPROM是逻辑“0”时,写入的值只被保存到6SE70的RAM中,当EEPROM是
逻辑“1”时,写入的值同时被保存到6SE70的RAM和EEPROM中,但向
EEPROM中写数据是有次数限制,最多不要超过50000次
􀂾 参数P401的数据类型是I4(32位有符号的整数),而USS功能块USS_RPM_D和
USS_WPM_D是根据MM440参数数据类型的定义,用来读写32无符号的整数。因
此用这两个功能块读写6SE70的I4型参数时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如参数值是正数是
能够正确读写,当参数值是负数时,读操作能够正常进行
6. 读写参数,可以使用如下所示的状态表,非常简单方便:
写值
A&D Service & Support Page 9-9
Drive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自动化与驱动集团 客户服务与支持中心
网站首页: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
专家推荐精品文档: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recommend.asp
驱动技术常问问题: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10803928/133000
“找答案”驱动技术版区: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category.asp?cid=1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