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有没有脉冲信号的指令

楼主(2008-08-21):
(无正文)

网友A:
内部脉冲继电器是有.指令的话我就没有听说过

网友B:
脉冲信号可以通过编程来实现。

网友C(2009-05-14):
要实时性好的控制,不要放在组态软件里,放在PLC里好得多

网友D:
真还没有听说过呀!如果你实现了可以说出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向你学习学习,只知道在PLC里应该很容易的实现这个功能呀

网友E: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不过可以找厂家问问

网友F(2009-06-24):
组态王内部没有现成的,可以通过编程来做,询问区域内的办事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组态王内部没有现成的,可以通过编程来做,询问区域内的办事处

对,可以编程看看,但是频率太高的话应该还是做不到

网友H:
通过按钮实现可以这样做:按下时置1,弹起时置0.

其它通过编程也应该能实现

网友D: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可以告诉大家吗,来学习了

网友I(2009-07-24):
可在事件命令语言中,实现脉冲信号的指令。

通过按钮实现可以这样做:按下时置1,弹起时置0.

网友J(2009-11-11):
可以的。我用过,按下时置1,置0,PLC检测到有上升沿。

网友K(2012-09-16):
按下时置1,置0,

 我也这样用的;但是有时候组态王1无法下达到PLC中;就被组态自己复位了;所以要多按几次按钮才行;

我想把其改了;在上位机改成为置1,在PLC检测为1时开始执行程序;后把其复位了;第一次是正常逻辑走的;

但第二次再去按置1后;就不再好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