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疑难杂症

楼主(2008-08-21):
我有一台MM440变频器160KW的,运行报F070.面板操作都是好的.我怀疑是检测板的问题,我把检测板换了也不行.这台变频器里面的板子都换了,请求那位高手,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F0070
CB 设定值故障

在通讯报文结束时不能从CB 通讯板
接设定值
检查CB 板和通讯对象

P2014 =USS 的停止传输时间ms
允许用户设定一个时间在经过这个时间以后如果USS 通道接收不到报文就将产生
故障信号F070
缺省设定值是0ms 闭锁了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