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500 2.6.1不能启动模拟,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21):
EB500 2.6.1启动模拟的时候就报错,比较郁闷,下面是报错时候的截屏,请高手指点。

确定后,弹出下面的
点击“单击此处”弹出下面的:
有没有人遇见过这种问题呢?

楼主:
看来是没有人知道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软件安装有问题吧

模拟很简单得

楼主:
我也怀疑是软件安装的太多了有冲突,可是找不到具体在那里冲突的呀。EB我都卸载、安装好几遍了,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跟这个软件版本有关系,你最好使用274的 版本,QQ 470331240

网友C:
你的内部是不装了人机的程序的的同时有装了威伦通的程序啊?

网友D:
6楼是重点

网友D:
把威纶和eview都卸载了 再重新安装eview应该就好了 我没碰到过这个 只是听说有冲突 都用最新版本的应该就没关系 先安一个试下吧 呵呵

楼主:
只安装了eview的,没有安装维纶的。

网友E:
安装最新版本再试一下吧/

楼主:
 已经通过GHOST恢复系统解决了。不的以将系统恢复到了4月份做的一个GHOST备份,已经没有问题了。看来还是软件上与什么有冲突导致的。楼上的几位说有最新版本,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2008-10-07):
郁闷啊,这个问题又出现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这期间没有安装任何新的软件,也没有做系统更新,郁闷啊,什么破软件

网友F:
我的也不能用,提示如下:路径和文件名不能包含字符‘-’。但我的路径和文件名设置正确的。

网友G: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是软件安装有问题和使用不当,我的解决方法是重装电脑系统,然后在安装软件,就可以了。卸载软件又重新安装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的内部是不装了人机的程序的的同时有装了威伦通的程序啊?

我的都装了啊? 没有问题啊

网友I(2008-11-10):
设置的通讯口不对!使用com1,2,3,4。不要使用com5之上的

网友J:
eview 的mt500软件一直是2.6.1的,维纶的现在2.7.4的。不能混用。如果要安装的话,记住别安装在一个盘里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