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富士G11 11KW变频器整流器内部的可控硅开路,能否替代

楼主(2008-08-21):
一台富士G11 11KW变频器整流器内部的可控硅开路,能否替代

就是用普通全桥加一个接触器或者可控硅替代原先的模块?

网友A:
可以的,但还有开关管在里面

楼主:
没有,开关管在另外一块模块

不过全桥里面引出的几个小端子不知道是否有传感器 散热片温度传感器

网友B:
可控硅整流里含有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