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

楼主(2008-08-21):
解释:由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的负载都是阻肮很小的电流线圈,因此它的二次测量是在接近于短路状态下工作的。根据磁动势平衡议程式: I 1 N 1 -I 2 N 2 =I 0 N 1 可知,由于 I 1 N 1 绝大部分被 I 2 N 2 所抵消,所以总的磁动势 I 0 N 1 很小,即激磁电流 I 0 (即空载电流)很小,只有一次电流 I1 的百分之几。如果二次侧开路,则 I 2 =0 ,有 I 1 N 1 =I 0 N 1 ,即 I 1 =I 0 ,而 I 1 是一次电路负荷电流,不因互感器二次负载变化而变化。因此,此时励磁电流就是 I 1 ,剧增几十倍,使励磁磁势剧增几十倍,这将产生: 1 )铁心过热,甚至烧毁互感器。 2 )由于二次绕组匝数很多,会感应出危险的高电压,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因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绝对不许开路。

磁动势平衡:当二次绕组接上负载后,二次侧便有电流I2,产生的磁动势I2W2使铁心内的磁通趋于改变,但由于电源电压不变,铁心中主磁通也不改变。由于磁动势平衡原 理,一次侧随即新增电流Il,产生与二次绕组磁动势相抵消的磁动势增量,以保证主磁通不变。因此,一次电流随二次电流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开路会产生高压,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道理。

网友B:
怎么看不懂啊,诶!!!!!

网友C:
简单说,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是一定的,相当于一个电流源。若二次侧开路就是阻抗无穷大,也就是功率或电压无穷大,互感器就会被烧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是一定的,相当于一个电流源。若二次侧开路就是阻抗无穷大,也就是功率或电压无穷大,互感器就会被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