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空调制热是什么原理 !!!

楼主(2008-08-21):
家用空调制热是什么原理    !!!,那位仁兄能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A:
把压机的高压高温通过四通阀送到室内机,风扇吹出就制热。

网友B:
是通过压缩机炙热的,也有电辅炙热的

网友C:
和制冷刚好相反,一个是把高压压在了室外机,能过毛细管解压到室内机...(制冷)  一个就是把高压压在了内室机,..................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D:
在制冷时是室内机出冷风,室外机出热风。在制热时通过四通换向阀切换,相当于将室外机与室内机互换,室内机出热风,室外机出冷风,少数是用电热丝加热的,比如一些窗机就是只用电热丝加热。

网友E:
通过四通换向阀切换管道,将冷凝器与蒸发器互换来制热,能效比是不高的.还有用电热丝辅助加热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制冷时是室内机出冷风,室外机出热风。在制热时通过四通换向阀切换,相当于将室外机与室内机互换,室内机出热风,室外机出冷风,少数是用电热丝加热的,比如一些窗机就是只用电热丝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