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6根6平方的线分别2根并在一起当作12平方用于三相,

楼主(2008-08-21):
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帮忙.

网友A:
满负载肯定不行

网友B:
效果要好于12平方的

因为散热好

网友C:
关键线的长度要相同,不然线上通过的电流会不同

网友D:
可以的,我也这么用过,没法啊,老板会过.

能用铝就不用铜

网友E: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负载又如何?

网友F:
这有什么不行,肯定行

网友G:
不能当12平方用,当10平方用,且线的长度要相同。

网友H:
可以的,这样子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I:
这样成本会高一些吧!

网友J:
有时候我也会这样用,都是电箱里跳线用的

网友K:
可以的我也这样用的。我最近用了5根185的评在一起用的

网友L:
6+6=12没问题的

网友M:
6+6的有效通过电流大于12呢  不过要国标的线

网友N:
按照楼上所有人的意见来做,肯定没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效果要好于12平方的

因为散热好

网友P:
好像  有个  并联系数   两根乘以0.9

网友Q:
        不行,当负载电流超过6平方电线所人承受的最大电流时,各个击破!

网友B: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接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R:
线头处理好没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效果要好于12平方的

因为散热好

同意

网友T:
电线并联本来就没问题,包括不同截面的。这个问题同电阻并联是一样的,电阻大(小截面电线)电流小,电阻小(大截面)电流就大。

二根线并联的安全载流量要大于单根线的二倍,因为散人热好。

网友U:
可以用的,我有台220KW的电机主电路就是用二根并一根用的,不过载流量一定按要求放余量的

6平方不是小线么?还用并呀

网友V:
17楼 回复时间:2008-8-22 9:17:20
        不行,当负载电流超过6平方电线所人承受的最大电流时,各个击破!
 先生,不懂就不要乱说吗,说出来也不怕别人笑。线的平方是根据圆周率计算的,小学都学过,两根6平方的线当然能代替一根12平的线。

网友W:
可以的,我就这么用过.但接头要牢靠.

网友X:
内阻一致就可以,差太多就不行,内阻小的那一根会先烧掉.

网友Y:
可以的,比12平方的载流量大

网友Z:
en 效果比12的要好的多。大约能承载100个电流。12的也就60多电流。貌似我还没见过12的线。。。

网友AA:
由于肌肤效应,并要大于12平方线所过电流,可以。但要是远距离,对维修带来不便,故障率要高,最好不要并,线也乱。

网友AB:
没有问题,距离不要太长

网友AC:
直接用十六平方的不久妥了,干吗用并的,麻烦。

网友AD:
可以这么用,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保证6根电缆的长度一致,走向一致,说明白一点是相差很小.

网友AE:
一是长度要一致,二是电流不过载。

网友AF:
对于几百千瓦以上的电机,好多都是这么用的

比如用两根150平方的

网友AG:
完全可以,不过最好截面,长度一样。

网友AH:
对于几百千瓦以上的电机,好多都是这么用 单芯电缆最大300,很多大电机只有用双并或者三并.

网友AI:
可以并用,但接头一定要接好。

网友AJ(2008-10-16):
呵呵!见过很多这样子地,没有问题地!

网友AK:
可以的,而且绝对是6+6>12的

网友AL:
对于几百千瓦以上的电机,好多都是这么用 单芯电缆最大300,很多大电机只有用双并或者三并.

完全可以,不过最好截面,长度一样的同质电线并联。

这个问题同电阻并联是一样的,电阻大(小截面电线)电流小,电阻小(大截面)电流就大。

?二根线并联的安全载流量要大于单根线,因为散人热好。

网友AM:
引用 网友H:
可以的,这样子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AN:
可以啊,没问题....................

网友AO:
可以的.只要内阻相同,材质相同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AP:
能用,长度要一致。。。。

网友AQ:
没问题? 而且效果应该不错啊

?

?

网友AR:
这样成本会高一些吧!

肯定的!

网友AS:
引用 网友AQ:

没问题? 而且效果应该不错啊

?

?

网友AT:
可以的前提是:同型号,同长度。

网友H:
其实最好还是有一根线,用得太多,显得杂乱无章

网友AU:
引用 网友G:
不能当12平方用,当10平方用,且线的长度要相同。

引用 网友AK:
可以的,而且绝对是6+6>12的

引用 网友AG:
完全可以,不过最好截面,长度一样。

东方感言:大家讲得多好呀!学习啦!

你不要讲空话呀,大家的意见又不一样,到底是谁讲的好啊?

都有道理!也就是说每人都掌握了一部分相对真理,合起来就对了!

这个工作应该你来完成呀!

是啊!东方是搞理论的嘛,义不容辞的!实在不行还有胡言乱语啦!

要说“12平方,当10平方用”主要是认为长度不同、接触电阻不一,不能完全均流,所以要加上一定的减额系数,大概是0.85,(有先生说是0.9)。

主张“绝对是6+6>12的”,考虑的是两根细线散热面积较大,散热效果比一根好,所以电流可以大一些。大多少呢?这可以算出来:两根6平方线是一根12平方线散热面积的1.4倍,所以耗散功率允许是粗线的1.4倍。

那我电流就可以放大到1.4倍啦?

不是的!因为功率和电流平方成正比,电流只能是粗线的1.189倍。如果再考虑到均流系数0.85,那就是

1.189X0.85=1.01

看来,和一根粗线也差不多呀!这样就把两者统一起来了!

那不同粗细的电线能不能并用?

东方推断是没有问题的!条件也是长度相同、接触良好就行了。自然会按照各自的粗细,成比例的分担电流。

你恐怕真的是胡言乱语了,导线不是W网友,没有研究过“古诗词和奥运会”,怎么知道不要“独占”而且要成比例“分享”电流呢?

导线和W网友一样,它肯定符合“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而且也按照欧姆定律,粗线电阻小,电流就大,细线电阻大,电流就小,不会乱来呀!

【定理】同等材料同样长度的导线,可以安全并联使用,总载流量为各根导线载流量之和。

有没有办法证明你的结论?

那只有行家实验了,东方期待各位的好消息!试验时用钳流表把每根电线的电流卡一下,并适当调整一下导线长度和触点压力,使其符合定理的结论,东方定理不就被实践检验了吗?

啊?你的定理是调整出来的呀!

网友AV: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也经常这样做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电缆,就并起来用。当然了,前提是不要超过负载。线的长度不要相差太大就是了。

网友AW:
可以考虑,我也做过。

网友AX:
没问题,注意长度一定要相等!!!

网友AY:
可以,散热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AZ:
个人感觉不好。

网友AQ:
没问题的   两根并在一起要比单股的载流量大一点》

网友AQ:
补充下   这两根并一起的要是长度一样啊!

网友BA:
可以的,我们也这样应急过,各方面正常

网友BB:
可以这么接,效果应该还还可以,但接头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BC:
满载时两根电线的电流不一样,因为两根线不可能做到一模一样,所以最好不用,

网友BD:
对:东方 关于

引用 网友G:
不能当12平方用,当10平方用,且线的长度要相同。

引用 网友AK:
可以的,而且绝对是6+6>12的

东方老兄很有文采,但是不同截面的导线是不能混用的,本人有过把一条300的跟一条120并在一起用,实际上并没有按电缆大小分配电流,而是120过载,300的轻载,但是用一样截面的并在一起就没有问题了

引用 网友AG:
完全可以,不过最好截面,长度一样。

东方感言:大家讲得多好呀!学习啦!

你不要讲空话呀,大家的意见又不一样,到底是谁讲的好啊?

都有道理!也就是说每人都掌握了一部分相对真理,合起来就对了!

这个工作应该你来完成呀!

是啊!东方是搞理论的嘛,义不容辞的!实在不行还有胡言乱语啦!

要说“12平方,当10平方用”主要是认为长度不同、接触电阻不一,不能完全均流,所以要加上一定的减额系数,大概是0.85,(有先生说是0.9)。

主张“绝对是6+6>12的”,考虑的是两根细线散热面积较大,散热效果比一根好,所以电流可以大一些。大多少呢?这可以算出来:两根6平方线是一根12平方线散热面积的1.4倍,所以耗散功率允许是粗线的1.4倍。

那我电流就可以放大到1.4倍啦?

不是的!因为功率和电流平方成正比,电流只能是粗线的1.189倍。如果再考虑到均流系数0.85,那就是

1.189X0.85=1.01

看来,和一根粗线也差不多呀!这样就把两者统一起来了!

那不同粗细的电线能不能并用?

东方推断是没有问题的!条件也是长度相同、接触良好就行了。自然会按照各自的粗细,成比例的分担电流。

你恐怕真的是胡言乱语了,导线不是W网友,没有研究过“古诗词和奥运会”,怎么知道不要“独占”而且要成比例“分享”电流呢?

导线和W网友一样,它肯定符合“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而且也按照欧姆定律,粗线电阻小,电流就大,细线电阻大,电流就小,不会乱来呀!

【定理】同等材料同样长度的导线,可以安全并联使用,总载流量为各根导线载流量之和。

有没有办法证明你的结论?

那只有行家实验了,东方期待各位的好消息!试验时用钳流表把每根电线的电流卡一下,并适当调整一下导线长度和触点压力,使其符合定理的结论,东方定理不就被实践检验了吗?

啊?你的定理是调整出来的呀!

内容的回复:

网友BE:
肯定行了,两条6平方的并联载流量应大于一条12平方的电缆 只是成本比一条12平方的高了,

楼主(2013-11-14):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比如我们平时用两根120代替一根240,240弯的弧度不能大,就可以选择两根120,而且效果比单根好,电缆粗电阻小但截面积越大电流的趋肤越明显。所以两根6双拼当12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