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8-21):
       我公司有一台1250KVA的变压器,现在我们所用的电机和其它负载加起来有1200KW左右,实际有效功率在800KW左右,现在我们公司想增加一条生产线,设计功率600KW,实际有效功率现在还不清楚.请问各位大师?我们的变压器要扩容吗?谢谢!!!!!!!!!!!!!!!!!!!

网友A:
你说的P=800KW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Q=?若力率cosφ=0.85,视在功率S≈1000KVA, 负荷率A≈80%;又想增加P=600KW,考虑力率cosφ,新增视在功率S肯定大于600KVA,与原负荷相加总视在功率S=1000KVA+600KVA=1600KVA>1250KVA,超出变压器额定值,不扩容不行。

楼主:
谢谢ctcm-210.再请问一下大概需要多大的变压器最合适.

网友B:
1250KVA是1750A左右,现在是800KW.肯定不行了.你可以选用2000KVA.以后上一些小的设备可以用的

网友C:
 如果想节省资金,建议对现有负载作一统计,并对将要增加的负载的负载率做一分析,尽可能地采用1600KVA变压器。

因为不仅仅可以节约初期投资,而且还可以节约基本电费(我们当地基本电费为24元/月*KVA)。只要1600KVA变压器能满足使用2年就够本了,即使2年后再换大变压器,2年的基本电费足够更换大变压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谢谢了!学习了!!!!!!!!!

网友D:
增加600KW,那是要扩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节省资金,建议对现有负载作一统计,并对将要增加的负载的负载率做一分析,尽可能地采用1600KVA变压器。

因为不仅仅可以节约初期投资,而且还可以节约基本电费(我们当地基本电费为24元/月*KVA)。只要1600KVA变压器能满足使用2年就够本了,即使2年后再换大变压器,2年的基本电费足够更换大变压器。

有道理 !你什么行业啊  其实变压器过载能力挺大的呀 呵呵

网友F:
视在功率有600KW,但是实际应用应该要小的,设计工程师选型都适当放大点余量~~

看实际有效的功率,呵可以使用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变压器可以适当过载,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