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3.7KW变频器CPU板CF3故障,有哪位朋友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08-08-21):
台达A3.7KW变频器CPU板CF3故障,有哪位朋友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交流电机驱动器侦测线路异常。解决办法,送厂维修!!

楼主:
是CPU板故障,以确认,如何修理

网友B:
应该是CPU板上插头地方接触不太好!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MC3303D那个集成看一下,我是修台湾三碁了.跟台达一样板.q

网友C:
可以用QQ交流一下

网友D(2009-09-13):
日立变频E11.0故障如何修复

网友E(2009-10-25):
互感器坏

网友F:
是CPU板,那就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