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控制

楼主(2008-08-21):
伺服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控制分别是什么意思?
两者有什么区别?

 急  》》》》

网友A:
楼主不妨去找本数控车床编程技术来看看!!!

网友B:
我感觉好像跟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有关,是增量的还是绝对值得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希望有高手能够为我指正

网友C:
数学上的相对坐标系和绝对坐标系,不知明白否?

差不多吧

网友D:
相对位置是从当前位置开始的距离,至于绝对位置则是从原点开始计算的距离。

网友E:
相对位置是从当前位置开始的距离,至于绝对位置则是从原点开始计算的距离。 非常正确!

 举个例子:

 假如当前位置为700,目标位置要到1400

1.用绝对定位的话,指定下个目标位置1400就可以.

2.用相对定位的话,如果指定目标位置为1400,则会走到700+1400=2100的位置

网友E:
 绝对位置是以参考0点开始运行,相对位置是以当前位置开始运行

网友F:
5楼说的相当完美

网友G:
工控朋友:大家好,请问伺服系统的反馈编码器有的是多圈编码器,有的是单圈编码器,请问在使用上的区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H:
所谓单圈和多圈编码器都是指绝对式编码器,绝对式编码器可以在任何时刻,尤其是在刚上电的时刻,就能感知当前的绝对角位置,单圈的只可以感知一圈之内的绝对角位置,多圈的不仅可以感知一圈之内的绝对角位置,而且可以感知编码器转过了多少圈。

网友E(2008-10-11):
 9楼的描述的非常专业,也非常详细!

网友I(2011-05-27):
用FX1N-40MTPLC控制三菱伺服,伺服电机带动滚柱运转,每给一个信号伺服电机转动一点,如此循环下去,FX1N-40MT PLC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