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net控制网络通讯问题求助,急!!!!!

楼主(2008-08-21):
网络结构:控制网络采用AB的controllogix系列产品,通过中央控制室的1756-cnb和现场各操作站进行通讯,现场站有一cnb站点,其余为远程i/o,通过1794-acn进行连接通讯,该系统正常运行两年,最近出现网络故障,具体表现为该网段站点设备同时报通讯故障,然后迅速自复位,类似“闪断”的现象,无规律;所报的通讯故障是利用plc程序通过对cnb模块的状态字进行判断,利用gsv指令对module对象的运行状态字16#4000进行读取比较,如不在运行状态则认为通讯故障,输出报警并记录日志。
我的初步解决的方案,对该网段所有通讯介质,同轴电缆进行更换,接头重做,对所有通讯模块进行更换,除现场箱的acn外,问题没有解决。
我的判断:1、该网段周围环境没有改动,没有系统改造,初步排除干扰原因造成。
2、对该网段每段电缆进行距离测定,符合控制网络规划要求,并加中继器,初步排除由于信号衰减造成。
3、通过对rslinx对该网段cnb属性里诊断功能进行查看,发现该网段cpu占用率较高,75%左右;
4、本地cnb版本为cnb/e 10。6  远程cnb/e 11。02  本地机架其他cnb为cnb/d 5。05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望各位高手尤其对通讯方面比较专长的高手给予分析,小弟感激不禁,此问题为小弟对ab产品维护多年所不见。

网友A:
我建议你查查接头电阻是不是符合规定要求,我以前也遇到过网段cpu占用率较高,通讯报警现象。后来检查接头电阻,发现有一电阻较高,恢复后正常。

网友B:
我也同意可能是阻抗不配合引起的,

如果你要有示波器,我倒是可以指点你查找定位故障,因为我做过这样的传输网研发设计,定能帮你找到故障,

有意可打电话13605357723

网友C(2010-10-12):
很高深啊

网友D:
我遇到过是干扰的原因。你可以用示波器监测接头。看启动变频或大电流设备时干扰怎么样哈。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现在怎么样了`````期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