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加热机操作工安全操作规程

楼主(2008-08-21):
中频加热机操作工安全操作规程
  1.工作前认真检查设备各系统部分状况,如压缩空气压力,中频冷却水压力,水质是否合格等。还应检查各电气操作开关,可调电气元件(如节拍时间,中频电压电位器等),电磁线插头和其它各种插头位置是否正确和联接良好。
  2.机床开动和操作,应严格遵守操作顺序。操作者应坚守工作岗位,观察机床运行。如发现机床动作和声音有异常或有火花产生时,应及时通知各有关人员或停车,以免造成事故。
  3.工件加热时,应严防工件熔化在感应器中。工作中操作者应密切注意各有关仪表(如主电机电流表,中频电压表等)指示是否正常,如发邵指示异常,应立即通知电工检查或停车。
  4.机床上配备的大容量电机,不得频繁起动。万吨机,辊锻机、校正机的主电机的启动不得超2次/小时。
  5.在出现故障,情况下(如机械手抓料不准、粘模等),应立即将热锻件人工取走。不准用机械手调整挡抓取热锻件,以免因过热而烧坏电气元件。
  6.发生电气故障时,应详细向电工和机修工反映故障发生的经过,并协助修理人员排除故障。
  7.吏换模具或在机床上工作时,应注意保护电气元件,如无触点开关、电磁阀等,以免造成损坏。
  8.工作完毕,必须断开机床电源,方可离工作场地。操作顺序应先停掉机床所有电机,然后再断开总电源开关。
  9.中频加热机床加热前上料时,应认真检查坯料是否合乎工艺要求。不得把其它型号坯料混入或将过长,过弯等不合乎要求的坯料送进加热机床。
  10.机床开动后注意检查油压,水压是否正常,并巡视各部运转情况。如发现卡料,停车不准,信号失灵等现象应立即通知有关人员检修。工作中如出现突然停电,停水,操作者应迅速采取措施,将感应器中的热料推出,抢救感应器。
  11.应经常保持操纵台(盘)控制柜表面的清洁。
  12.加热机床停止加热后,须继续冷却30分钟方可通知泵房停水。操作者使用压缩空气清理感应器内的氧化铁皮时,应先放掉压缩空气管内的水,对面不许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