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e 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08-08-21):
用的是DA004,,,程序显示有数值,可就是没输出?请教!!!!

网友A:
你是按资料作的吗?如果是没输出就是坏啦

网友B:
会不会PID参数没设置哦

网友C:
呵呵;上面的单元设定及DIP设定是不是对的/

网友D:
DA004输出时需要先传送设置功能,你的输出功能与标准信号设置了吗?

网友E(2008-10-12):
是啊,DM,IR区域都要设置的,还有记得有个指令输出到AD指定位置上去

网友F:
要有个输出使能

ir区占用的第一位要置位的

然后要选个数据类型

DM区第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