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胚控制器

楼主(2008-08-22):
国内壁厚控制器应用状况
国内现在使用的壁厚控制器只有进口的几个品牌,因为国内没有替代产品,所以产品价格昂贵,影响吹塑行业的普及应用。本控制器的控制方式与操作界面和进口品牌中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机种相同,但价格便宜很多,大大减少设备投资成本,使原来用不起的客户能用上壁厚控制系统,提高产品竞争力。

特点
1、操作方便
图型式壁厚曲线显示,触摸屏按钮增减设定值,画面操作响应极快,能使您的设定操作及时反应到您的眼前,实现您的操作意图。操作的方便性等同进口的控制器,大大超过电位器设定式.
2、上手快
设定画面与进口的控制器相同,符合您的操作习惯。具有全中文界面,使您更容易理解设定值意义,仿止因理解错误造成的麻烦。一般最终用户在使用英文界面的控制器时踫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不理解设定值含义,使吹塑机制造商服务人员不胜其烦。
3、 适应性好
伺服阀输出可选择电压输出或电流输出,并且可以选择电流输出范围,可与市面上大多数伺服阀配套(喷嘴挡板式、射流管式、直动式、比例伺服阀式);支持基于时间或基于位置的壁厚控制模式,可用于半自动、全自动、连续挤出式、储料式吹塑机,并可用于手动挤胚吹塑机的改造;
4、智能设定
不用考虑模口是扩张型还是收缩型,也不用考虑检测位移的电阻尺的接线方向,只要正确初始化行程终点,程序就能自动计算控制方向
5、 稳定可靠
控制核心选用最新的S7-200,系统温升极低,关键部件达到军用标准。
6、 性价比高
本壁厚控制器价格只有某进口品牌控制器的一半,性能和进口壁厚控制器相同。

功能
1、快速设定按钮
每增加数值或减小数值可以是30,100,200,500,800.
2.型化点设定
横轴表示模口开度、纵轴表示挤出周期时间或射料量,直接显示150厚曲线;
关键点设定,区间自动插补;
直接对总重、较薄区、较厚区设定;
锁定型胚长度调节(基于射料量);
3、文件存储功能
30个曲线设定文件存储,可记忆上次存储日期及时间,并可输入中文说明表示文件用途。
4、开关输出功能
标记点输出 可设定曲线运行至任意点时触发输出,便于扩展主机功能;
曲线完成输出 提高自动化程度及稳定性;
储料完成输出(基于射料量) 防止因储料不够时射料造成次品及浪费,优于限位开关控制形式。
5、状态监视功能
当前模口开度,伺服阀电流、当前储料量、开关量输入状态、开关量输出状态监视
6、手动功能
模口开度手动调节,便于手动打开模口清洁模口
开关量输出测试,便于调试与主机的连接
7、控制周期自动跟踪功能
(基于时间),自动跟踪使控制周期与主机协调,勿需每次调节。

技术参数
1、控制点数:158
、周期时间:(基于时间):3-99.9
阻尺:二路输入,电阻值≥1KΩ,高精度基准电压
4、伺服输出:±100mA、±20mA、±10mA、±10V
5、开关量信号输入:四路光电隔离输入,内部隔离电源支持外部干触点
6、开关量信号输出:四路继电器隔离输出,常开型
7、电源:DC24V±10%,1A

联系人:陈春生 chunsheng05@163.com

电话:13879053150

网友A:
你这样克隆我的不行,得有点创意呀

楼主:
我的是158点,你的是50点

网友B(2012-02-15):
我们100点的

Digi100型坯壁厚控制器是我公司自主开发研制的新一代数字化系列产品,该控制器具备性能稳定、控制精度高、产品壁厚均匀、人机界面友好和内部存储容量大等特点本产品应用在储料缸式和连续式中空吹塑成型机中,它使用线性电位器作为位置传感器,与电液伺服系统组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能精确地控制吹塑产品的厚薄,快速地生产出厚薄均匀的中空塑料产品。

本产品在设计时,就考虑到实际生产中使用情况,为机器的安装和设定提供很大的方便;同时,在用户编制生产控制文件时,由于对未设定点采取自动线性插值、最大、最小和重量辅正,实时保存、对设定过的点反色显示,实时取消等功能,从而提高编制生产程序的效率、方便调整产品壁厚、提高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