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集成

楼主(2008-08-22):
现场有一些零散的数据监控系统,现在希望将这些系统集成到一起。

现场的系统有一些是较早的软件,系统还有Win 95的,弄得我很头痛。我联系过一些厂家,比如紫金桥,他们向我介绍了他们做的大庆天然气SCADA系统。

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楼主:
最关心的还是数据的实时性,不怎么需要控制

网友A:
我在网上找了些资料,多数组态软件都要求最低 2k 的操作系统,而且,cpu、内存等都有相关的配置,你的系统改造软硬平台跨度一定很大吧?

网友A:
这种情况下,挑选的余地也不太大了,呵呵

楼主:
软件跨度应该比较大,不过我希望尽可能少的修改现场的控制系统,有一些系统是国外作的,我已经很难联系售后了

网友B:
写出现有的控制系统,及软件版本列表,看是否有快速的方法

网友C:
其实关键之处在于与这些数据监控系统通信问题,是否支持DDE或其他协议,其他问题则很简单。

楼主:
子系统主要有iFix的,还有一些Opto的。其中有一些支持OPC接口,还有一些支持DDE的。

但是好像DDE这种协议不是很稳定,我以前也用过一些,尤其是通过远程方式采集数据,DDE经常有通讯故障,需要重起机器才能好。

楼主:
我和紫金桥软件的工程联系过,他们向我介绍了他们的产品和天然气的项目。

不过我们有用过他们的软件,有没有业内的同仁帮我介绍一下

网友C:
关键之处在于数据集成,系统构架并不复杂。DDE比较消耗资源,但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D:
他们软件的知名度不是很高,不过服务还是可以的,性能也还是很稳定的,工控大亨对他们比较了解,有问题你可以和他联系一下呀!

楼主:
我也觉得应该不太复杂,但是比较关心实时性和稳定性。

“工控大亨”是谁,也是论坛中的人吗?他经常在线吗?

网友D:
工控大亨 对紫金桥的软件非常了解,对工控领域的很多事情都比较熟悉,他经常在线

网友B:
点数多可上一个 pspace 或 紫金桥的实时库

网友E:
你可以找美国爱康诺ICONICS的技术支持谈谈,他们的“创世纪32”组态软件是基于OPC核心的,OPC的通用性强。此外,他们也有实时数据库Hyper Historian,是美国品牌,肯定稳定。您可以看看他们的网站www.iconics-china.com

网友C:
这些零散的数据监控系统是否工作在不同的网段?

系统的稳定性取决于数据通信传输的稳定性,必须有与零散的数据监控系统间稳定的数据接口方式,光靠组态软件是行不通的。

组态软件选用国产知名软件即可,只要售后服务好些就好。

楼主:
这些零散的监控系统基本上没有上网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将“数据接口”作的更加稳定一些呢!我这里对稳定性要求还是很高的!

网友C:
可以与我联系QQ:1017715984    MAil:opcfundation@163.com

网友F:
要把不同监控系统的数据集中起来,我觉得通讯问题比较解决好才行,

从软件上说,如果系统已经具有标准接口比如OPC, DDE, ODBC这还好办,要是没有什么通讯接口就比较麻烦了,尤其遇到古董级别的DCS就需要专门开发通讯程序了,这要求你选择的软件厂商有很强的开发能力,对于国外厂商能不能对这些特殊系统定制开发通讯程序就很难说了,一般国外软件是不提供这种定制开发通讯程序的。

从硬件上说,原有系统的物理连接有可能是网口或者串口的,还有分布位置距离情况有线或无线,最好是能用光纤连起来。

可以关注下三维力控,以前做过类似的,采用通讯网关做底层系统采集(串口转以太网,同时协议可以转换成标准协议),数据服务器上采用PSPACE实时数据库做数据汇总。 具体解决方案,可以加我QQ460223764详细交流下,

网友G:
谢谢大家对紫金桥软件的支持。
其实紫金桥实时数据库系统(RealDB)设计初衷就是为分布的系统提供一个良好的数据整合平台
RealDB Basic Configure(最基本)是一个中心服务器外带5个数采机(当然RealDB的数采机可以是10个,20个,甚至几百个),数采机对硬件平台要求较低,但中心服务器为我们建议客户配置良好的服务器,毕竟对于上千上万点的数据量处理,需要一个更好的支撑环境,以达到令人更加满意的效果,对于大型客户我们还推荐使用集群服务器。
对于点数不大(<=2000点)的系统,又不想过多投资,可以选用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Real-V6.0,在接口方面,紫金桥组态软件除了继承了紫金桥实时数据库的I/O-Drivers外,还具许多非主流的硬件设备,当然如果遇到生僻的硬件时,则需要紫金桥驱动开发人员费点时间开发一下。在服务领域紫金桥有口皆碑,这里我不多说。
这个网址可以参考下:http://www.realinfo.com.cn/tech1.htm  里面有很多关于数据通信,数据采集等方面的技术文章,可以看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