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下实时数据库?(高手请进)

楼主(2008-08-22):
手上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实时数据库,可是不知道哪家的最好,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A:
我也在咨询这方面的问题,请有经验的人士提些建议呀!

网友B:
应用上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项目的规模,事实性,安全程度什么的

网友B:
实时数据库(RTDB-Real Time DataBase)是数据库系统发展的一个分支,是数据库技术结合实时处理技术产生的。实时数据库系统是开发实时控制系统、数据采集系统、CIMS系统等的支撑软件。在流程行业中,大量使用实时数据库系统进行控制系统监控,系统先进控制和优化控制,并为企业的生产管理和调度、数据分析、决策支持及远程在线浏览提供实时数据服务和多种数据管理功能。实时数据库已经成为企业信息化的基础数据平台。
    实时数据库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实时性,包括数据实时性和事务实时性。数据实时性是现场IO数据的更新周期,作为实时数据库,不能不考虑数据实时性。一般数据的实时性主要受现场设备的制约,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老的系统而言,情况更是这样。事务实时性是指数据库对其事务处理的速度。它可以是事件触发方式或定时触发方式。事件触发是该事件一旦发生可以立刻获得调度,这类事件可以得到立即处理,但是比较消耗系统资源;而定时触发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获得调度权。作为一个完整的实时数据库,从系统的稳定性和实时性而言,必须同时提供两种调度方式。
    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时数据库的数据来源方式也各不相同。总的来说数据的主要来源有DCS控制系统、由组态软件+PLC建立的控制系统、数据采集系统(SCADA)、关系数据库系统、直接连接硬件设备和通过人机界面人工录入的数据。根据采集的方式方法可以分为:支持OPC协议的标准OPC方式、支持DDE协议的标准DDE通讯方式、支持MODBUS协议的标准MODBUS通信方式、通过ODBC协议的ODBC通信方式、通过API编写的专有通信方式、通过编写设备的专有协议驱动方式等等。
    由于实时数据库主要是为大型企业服务的,大部分情况是采集DCS系统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全球主要的DCS系统列表如下:【国内知名的实时数据库--紫金桥实时数据库可以与绝大多数DCS相连】
序号          DCS类型            生产厂家
1             S9000            HONEYWELL
2        TDC3000-CM50        HONEYWELL
3         TDC3000 – US       HONEYWELL
4        TDC3000X- UxS        HONEYWELL
5        TDC3000X-AxM         HONEYWELL
6        TDC2000            HONEYWELL
7        R150                HONEYWELL
8        PlantScape        HONEYWELL
9        TPS - GUS        HONEYWELL
10        TPS - APP        HONEYWELL
11        UMC800        HONEYWELL
12        Plant Vista Hc900    HONEYWELL
13        PKS            HONEYWELL
14        STARDOM        横河(YOKOGAWA)
15         CENTUM B        横河(YOKOGAWA)
16        CENTUM V        横河(YOKOGAWA)
17        CENTUM uXL        横河(YOKOGAWA)
18        CENTUM XL        横河(YOKOGAWA)
19        CENTUM CS        横河(YOKOGAWA)
20        CS1000        横河(YOKOGAWA)
21        YEWPACK        横河(YOKOGAWA)
22        YEWPACKII        横河(YOKOGAWA)
23        CS3000        横河(YOKOGAWA)
24        WEYPACK        横河(YOKOGAWA)
25        SPECTRUM        Foxboro
26        I/A S        Foxboro
27        MODⅢ        ABB
28        MOD300        ABB
29        ADVANT500        ABB
30        AC800M        ABB
31        System 800xA        ABB
32        AC800F        ABB
33        N-90        ABB(Elsag Bailey)
34    Industrial IT Symphony    ABB
35    Procontrol-P            ABB
36    Procontrol-PS            ABB
37        Egatrol            ABB
38        Turbotrol        ABB
39        Turbomat        ABB
40        Turboturn        ABB
41        Freelance 2000    ABB
42        INFI-90        ABB(Elsag Bailey)
43        MICRO II        MOORE
44        APACS For Dos        MOORE
45    APACS For Windows3.2    MOORE
46    APACS For Windows NT    MOORE
47    System III        Fisher-Rosemount
48    PROVOX        Fisher-Rosemount
49    Micro PROVOX    Fisher-Rosemount
50        Rs3            Rosemount
51        Delta V    Fisher-Rosemount
52        OVATION        西屋
53        WDPF III        西屋
54        WDPF II        西屋
55        WDPF        西屋
56        MAX1000        西屋
57        MICREX HT        台塑
58        MICREX X        富士
59        MICREX AX        富士
60        Micrex IX        富士
61    MICREX PCS 500        富士
62        EX1000        日立公司
63        HIACS3000        日立公司
64        HIACS5000        日立公司
65        HS2000        北京和利时公司
66        FOCS        北京和利时公司
67        SmartPro    北京和利时公司
68        MACS        北京和利时公司
69        UN2000(友力2000)    北京航天测控
70        SupCon JX300        浙大中控
71        SupCon JX300X        浙大中控
72        SUPCON JX-100        浙大中控
73        SUPCON JX-200        浙大中控
74        SUPCON GCS-200        浙大中控
75        SUPCON GCS-1        浙大中控
76        UPCON ECS-100        浙大中控
77        XDPS-400+        上海新华
78        XDPS-400        上海新华
79        XDPS-300        上海新华
80        XDPS-100        上海新华
81        SunyTDCS9200        浙大中自
82        SunyPCC800        浙大中自
83        FB-2000        浙江威盛
84        FB-3000        浙江威盛
85        FB-2000 NS        浙江威盛
86        .masterP-2000i        LG产电
87         .masterP-3000        LG产电
88        .masterP-3000NT        LG产电
89        TELM ME/XP        西门子
90        MAX1000/DNA        西门子
91        PCS7        西门子
92        TELEPERM        西门子
93        Harmonas-DEO    山武
94        TDCS - 300        山武
95        SUPMAX-800        上仪
96        DCS-2001        天仪
97        SYMPHONY        川仪
98        CESTAR        西仪
99        μX-NT        西仪
100        EDPF-NT    北京国电智深
101        KT6000B        康拓
102        APROL            贝加莱
103        HIC-1000        哈工大中远
104        NERWORK        欧陆
105        TOSDIC        东芝
106        ProcessLogix        罗克韦尔
107        HZ-DCS3000        华章
108        NETWORK 6000       南京科远
109        LN2000        鲁能
    作为国内知名的实时数据库产品,紫金桥实时数据库可以连接绝大部分DCS设备,支持OPC通讯方式(包括非标准的这OPC通讯方式)――主要是基于 DCOM的远程通讯、DDE通讯方式――主要是NETDDE,支持一些DCS的专用通讯卡方式并且支持一些老系统的并口数据采集。

网友C:
其实实时数据库很多都认为国外的好,但大都价格昂贵,性价比不高;国内的实时数据库发展也有10几年了,目前市场良莠不齐,很多只闻其声不见其面,很少有见到过具体应用的。

紫金桥实时数据库还是不错的,大庆天然气分公司的整套生产指挥平台就是用的他们。还上了大庆日报,该项目08年初还被中国自动化协会评为“07年十大工程项目奖”。大庆天然气公司作为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整套的生产指挥平台(包含天然气公司所有站点的数据,数据点几万)能够选用紫金桥软件,本身就是对紫金桥实时数据库产品质量和软件能力的肯定。大庆日报、自动化协会等的相关报道和评价也体现了整套系统的运行能力,是对紫金桥实时数据库现场应用能力的认可。

所以在这里我推荐您试用下紫金桥公司的实时数据库软件,毕竟性价比较高,功能也丰富,并有很多的成功应用,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网友D:
还其他家的实时数据库吗?

网友E:
我本人用过 紫金桥的组态软件,实时数据库还没有试用过,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F:
ICONICS“爱康诺”的Hyper Historian是第一款真正的基于微软64位平台、高性能、高可靠性、可升级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Hyper Historian按照最高级别的应用需要而设计,它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计算机的资源,具有无比强大的性能。Hyper Historian是第一个通过微软Windows® Vista™和Windows Server 2008认证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能够与SQL Server 2005/2008紧密集成。这些技术使得ICONICS的Hyper Historian成为微软64位平台里面最好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

  Hyper Historia的数据储存和查询比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以及其他的实时数据库要来的快,究其原因主要是内置了一个先进的具有高压缩率的旋转门算法。并且充分利用了64位硬件和软件体系结构的优点,比传统的32位的数据库能够获得更多的CPU 资源及内存,给用户提供以PC为平台最好的性能。

主要特点和优点:

. 完全运用64-bit和.NET设计      . 2D和3D实时图表
. 功能强大,高性能,可升级      . 实况的和历史数据重放
. OPC-UA,DA 和HAD兼容        . 多种远程数据采集器
. 工业标准数据连接          . 储存和传递技术
  . SNMP,BACNnet        . 和ICONICS的BizViz解决方案整合
  . OPC-UA、OPC-DA、OPC HAD    . 报表,数据连结
  . 数据库               . 仪表板和信息门户
. 多用户同时组态           . 报警管理
. 基于Web的组态和管理        . 用NT事件记录来诊断和数据追踪
. 数据自动存档和备份         . 集成冗余

高性能
Hyper Historian运用先进的旋转门户(swinging door)数据压缩运算法则,可达到每秒50000个数据高速数据采集, 为您提供实时的企业信息。

为高要求的应用而设计
为了达到不间断访问和数据采集的要求, ICONICS的Hyper Historian有强劲的、built-in软件冗余功能。在系统出现故障和通讯中断的情况下,自动的Store-and-Forward 技术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工业标准数据连接、SQL集成以及自动存档
Hyper Historian运用先进的数据整合,通过OPC-DA、OPC-UA、OPC-HDA、OPC XML、SNMP、BACnet 或数据库值,提供了与所有设备非常卓越的连接。非常容易从多个工厂,设备和企业采集数据,可以从PLC、I/O设备、HMI和网络装置等数据源采集和存储数据,用于报表和分析。

Hyper Historian包括一个工业标准SQL查询界面,可以和所有SQL 兼容的数据库如SQL Server 2005/2008、MySQL、Oracle 和其他数据库紧密集成。

数据的归档一向是非常困难的,Hyper Historian有独特的自动归档功能,可以按日常或者按触发安排来归档,能节约储存空间及备份存储文件,以便长期的储存和追踪。

具有生产力的工具能降低运行成本和所有权的总成本

基于Web “瘦客户端”组态和操作管理
一般来说,工程开发费用占整个自动化项目总成本的60%, Hyper Historian Workbench“工作台”可作为一个Thin Client“瘦客户端”,在中心组态环境和操作界面上,可以多用户协作设计。这个功能强大、安全可靠的Workbench“工作台”,降低了工程开发费用,加快了项目开发速度。

运行时的操作界面是非常丰富的用户界面,实现了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的3D和2D图形的可视化。Workbench“工作台”先进组态的控制台完成服务管理,整合了布置图/项目管理以及远程pack-and-go 部署能力。

强大的实时和历史数据的3D图表,数据分析和报表
从Workbench“工作台”上,操作员可以添加自定义的3D 趋势和图形,可以从丰富的3D图表库中选择图形,例如X / Y, Logarithmic,Bar graph, Strip chart recorder, Circular 等图形来清晰准确地呈现实时和历史数据。运用直觉的条框和图表,添加颜色,梯度,平滑的动画,半透明,玻璃效果等来设计趋势图,使数据的分析更清晰和直接,在运行时可以拖、拉数据源来查看多种趋势图。
可以将实时和历史数据趋势在同一个趋势图表中表示出来,也可以将以前的数据和当前的数据趋势进行比较。可以将生产数量和目标数量趋势进行比较, 也可以将批次数据与配方曲线进行比较等等。

数据可以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可以加入操作员的注释和管理实验室数据,同时符合21 CFR PART 11 规范要求。
Hyper Historian可以和所有ICONICS BizViz应用软件连接,生成一流的报表、分析、信息门户和数据连接等应用。

工业挑战。

当今的工厂要求用较少的资源获取更好的运作,从而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对于工厂级的运行,现今的系统需要连接不同的底层设施,来进行数据采集,用户需要可视化和分析实时数据。快速生产及更有效的运作,这种需求在全球变得更加迫切。如今,能够访问工厂的数据是工厂保持竞争力的关键。ICONICS和Hyper Historian工厂级数据库,使您能组织您企业的所有实时信息,从而具有竞争优势。

网友D:
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呀,说得都挺好的
可是相关资料很少!!

网友G:
http://www.sunwayland.com.cn/product/detail.asp?id=40

多看几家比较比较,多多考察,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网友F:
既然是新项目,一定要投资的合理,应该选用64位核心的软件,如果用Server操作系统,还是选用Server2008 64位。因为微软公司打算在2到3年后,会把32位操作系统废掉,主要是硬件的发展比软件来得快,现在已经有4核心的CPU,想一想2到3年后,16或者32核心的CPU会出现,在这些16或者32核心的CPU上运行32位软件,根本是一种浪费,所以微软公司要把32位操作系统废掉!

所以,现在应该要想一想这个问题,为目前的投资在未来应该有所保证。

网友H:
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北京思创公司的实时数据库.

目前,北京思创公司已经在化工行业  钢铁行业有了很多的业绩.

凭实力说话!!!

电话:010-64836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