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判断TNY264P的好坏?

楼主(2008-08-22):
最近我维修一个开关电源,没有电压输出,我量遍所有的可以量的元件都是好的,经整流滤波300V正常,输出也未发现短路,请问各位高手我该如何判断TNY264P的好坏?

网友A:
检查启动电阻是否断路,次级整流管是否短路,滤波电容是否正常,排除以上问题以后,可以代换TNY264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