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组态软件的数据冗余做的最好?(高手进)

楼主(2008-08-22):
比如说,存储、传输、。。。。等等。

项目急需

网友A:
说说你的项目
需求、规模等

网友B:
用紫金桥软件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虽然不是高手,但是也进,呵呵 :-) )
 紫金桥软件有数采冗余、断点续传、双机热备、SQL上传故障恢复几部分。
对于现场设备,紫金桥软件有双IP数采冗余可以把数据采集入数采服务器。数采服务器向实时数据库服务器传送数据的时候,拥有断点续传的功能。而实时数据库本身又是一个双机热备系统,所以拥有较高的数据完整性与可靠性。在实时数据库向关系数据库导出数据的时候,由于拥有数据恢复功能,所以也能够保证关系库中的数据的完整性。
1、 数采冗余:对于以太网通讯接口的设备,如果设备支持双机冗余,那么在使用紫金桥软件采集数据的时候可以选择双设备采集冗余。这样如果下面正在工作的设备出现故障之后,设备进行了切换,那么紫金桥驱动程序在发觉采集出现问题之后,会自动的联结备用设备,从备用设备采集数据,从而提高了数据采集的可靠性。
2、 数采服务器断点续传:在工程项目较大,采集的硬件设备较多,系统覆盖面较广的时候,一般建议在控制系统处放置数采服务器。放置数采服务器有以下好处:
1) 可以就近采集数据,提高采集的可靠性和采集速度,消除网络的不稳定因素。
2) 可以增加采集的灵活程度,对于不支持网络采集的控制系统可以采取串口等其他手段。
3) 可以采取双网卡隔离,也可以安装防火墙,使控制系统之间相互隔离,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4) 可以具有断点续传功能。
这里的断点续传更能指的就是,在前置机与中心服务器通讯故障期间,前置机会将系统指定的数据,按照所要求的精度或周期缓存起来,当故障恢复后,前置机会将缓存数据发给服务器,以确保服务器中历史数据的完整性。可见在使用了数采服务器的断点续传功能之后,即使整个系统所在的网络不是特别的可靠,也能够保证数据的完整。
3、 双机热备:紫金桥的双机热备有两种,第一种是普通的双机热备,第二种是基于群集技术和磁盘阵列的双机热备,现在分别介绍如下:
普通双机热备:构成双机热备服务器的是两台普通的服务器,一个做从机,一个做主机。从机的实时数据、历史数据、报警记录、操作记录等始终保持与主机同步,并且不断监视主机的工作状态。当发现主机工作异常或接到主机报告故障的通知后从机成为主机,主机成为从机,实现主从切换。主机与从机是对等关系,谁接管控制谁就是主机。它的特点是主从机之间的数据同步是由软件来实现,使用以太网来同步数据。
采用群集技术和磁盘阵列的双机热备:他的工作原理和普通双机热备类似,但是主从切换的仲裁机制由操作系统参与,同时数据的同步机制采取的是群集加磁盘阵列技术。具体表现在,热备的两台机器共享一块磁盘阵列,这样也就无须进行任何同步,可以降低数据在服务器之间反复同步时,由于同步不一致而产生问题的风险。同时由于磁盘阵列本身在某个磁盘出现故障时,仍然能够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也极大地增强了系统的稳定性。
4、 SQL上传故障恢复:紫金桥实时数据库可以把数据周期性的导入到SQL关系库中,供上层管理软件使用。在数据上传期间,有两种情况会导致数据无法上传。第一种是因为某种原因和关系库通讯不畅,无法上传;第二种是因为网络不畅,数采服务器无法把数据上传到服务器,造成无法上传。对于这两种情况,紫金桥软件都会做相应的记录,在故障恢复之后,根据记录把数据补交到关系数据库中。
是不是挺好,你可以到紫金桥的公司网站去看看。http://www.realinfo.com.cn

网友C:
一百个厂家有一百零一个方案

网友D:
学习 !接触的不多

楼主:
谢谢大家,尽量能拿过来直接只用最好。

网友E:
能够做到历史数据库真正冗余的没有多少的,起码iFix 和 InTouch就做不到,它们软件本身就没有这个功能,看来,它们比祖国软件还差!

网友F:
对:tcs 关于

能够做到历史数据库真正冗余的没有多少的,起码iFix 和 InTouch就做不到,它们软件本身就没有这个功能,看来,它们比祖国软件还差!

内容的回复:

祖国万岁!!!支持国产软件!!!

网友C:
不懂别乱叫,一味发无知的贴子,不怕丢人

网友E:
引用Q版乔丹 。。。。。的说法,

------------------------------------------------

配置两个数据库的冗余首先需要操作系统、SQL Server和InSQL全部买企业版的,这样价钱上就会高出许多,仅InSQL一项企业版就比标准版贵近一倍的价钱,而且企业版没有小点数,最小点25000,而且企业版的这种切换时间是很长的,一般都要10分钟以上。
    从保护数据这点来说,我推荐两种解决方案:
  1,用标准版的InSQL加远程IDAS。用两台计算机,一台上面装InSQL,远程IDAS安装在另一台计算机上,在InSQL里开启并配置远程IDAS,方法很简单,在Configuration Editor目录下展开System Configuration,在展开Data Acquisition,右键点击属性,在高级选项卡里面开启远程IDAS。然后再右键添加一个IDAS节点,具体设置就看帮助吧。
  2,用Stratus 容错服务器。这个服务器最大的特点是硬件冗余喝令时间切换,这个服务器是经过wonderware认证的,因此使用时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用这种服务器不用安装企业版的软件,只要标准版就可以满足要求,效果和企业版的一样甚至比企业版的还要好。

--------------------------------------

看来InSQL不是那么好的,由于软件本身没有历史数据库同步冗余功能,要依靠SQL买企业版的冗余功能来实现!如果国产软件本身就有历史数据库同步冗余功能,那不是比国外软件还好吗?

网友G:
用citect吧 它冗余很强

楼主:
对比了一下,先打电话咨询一下紫金桥吧!

网友E:
引用ICONCIS “爱康诺”官方网站的介绍。。。。。。。。。。。。

64-bit已经到来!你准备好了吗?

  Hyper Historian是第一款真正的基于微软64位平台、高性能、高可靠性、可升级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Hyper Historian按照最高级别的应用需要而设计,它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计算机的资源,具有无比强大的性能。Hyper Historian是第一个通过微软Windows® Vista™和Windows Server 2008认证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能够与SQL Server 2005/2008紧密集成。这些技术使得ICONICS的Hyper Historian成为微软64位平台里面最好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
  Hyper Historia的数据储存和查询比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以及其他的实时数据库要来的快,究其原因主要是内置了一个先进的具有高压缩率的旋转门算法。并且充分利用了64位硬件和软件体系结构的优点,比传统的32位的数据库能够获得更多的CPU 资源及内存,给用户提供以PC为平台最好的性能。
主要特点和优点:

. 完全运用64-bit和.NET设计      . 2D和3D实时图表
. 功能强大,高性能,可升级      . 实况的和历史数据重放
. OPC-UA,DA 和HAD兼容        . 多种远程数据采集器
. 工业标准数据连接          . 储存和传递技术
  . SNMP,BACNnet        . 和ICONICS的BizViz解决方案整合
  . OPC-UA、OPC-DA、OPC HAD    . 报表,数据连结
  . 数据库               . 仪表板和信息门户
. 多用户同时组态           . 报警管理
. 基于Web的组态和管理        . 用NT事件记录来诊断和数据追踪
. 数据自动存档和备份         . 集成冗余

高性能
Hyper Historian运用先进的旋转门户(swinging door)数据压缩运算法则,可达到每秒50000个数据高速数据采集, 为您提供实时的企业信息。

为高要求的应用而设计
为了达到不间断访问和数据采集的要求, ICONICS的Hyper Historian有强劲的、内嵌软件冗余功能。在系统出现故障和通讯中断的情况下,自动的Store-and-Forward 技术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工业标准数据连接、SQL集成以及自动存档
Hyper Historian运用先进的数据整合,通过OPC-DA、OPC-UA、OPC-HDA、OPC XML、SNMP、BACnet 或数据库值,提供了与所有设备非常卓越的连接。非常容易从多个工厂,设备和企业采集数据,可以从PLC、I/O设备、HMI和网络装置等数据源采集和存储数据,用于报表和分析。

Hyper Historian包括一个工业标准SQL查询界面,可以和所有SQL 兼容的数据库如SQL Server 2005/2008、MySQL、Oracle 和其他数据库紧密集成。

数据的归档一向是非常困难的,Hyper Historian有独特的自动归档功能,可以按日常或者按触发安排来归档,能节约储存空间及备份存储文件,以便长期的储存和追踪。

具有生产力的工具能降低运行成本和所有权的总成本

基于Web “瘦客户端”组态和操作管理
一般来说,工程开发费用占整个自动化项目总成本的60%, Hyper Historian Workbench“工作台”可作为一个Thin Client“瘦客户端”,在中心组态环境和操作界面上,可以多用户协作设计。这个功能强大、安全可靠的Workbench“工作台”,降低了工程开发费用,加快了项目开发速度。

运行时的操作界面是非常丰富的用户界面,实现了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的3D和2D图形的可视化。Workbench“工作台”先进组态的控制台完成服务管理,整合了布置图/项目管理以及远程pack-and-go 部署能力。

强大的实时和历史数据的3D图表,数据分析和报表
从Workbench“工作台”上,操作员可以添加自定义的3D 趋势和图形,可以从丰富的3D图表库中选择图形,例如X / Y, Logarithmic,Bar graph, Strip chart recorder, Circular 等图形来清晰准确地呈现实时和历史数据。运用直觉的条框和图表,添加颜色,梯度,平滑的动画,半透明,玻璃效果等来设计趋势图,使数据的分析更清晰和直接,在运行时可以拖、拉数据源来查看多种趋势图。
可以将实时和历史数据趋势在同一个趋势图表中表示出来,也可以将以前的数据和当前的数据趋势进行比较。可以将生产数量和目标数量趋势进行比较, 也可以将批次数据与配方曲线进行比较等等。

数据可以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可以加入操作员的注释和管理实验室数据,同时符合21 CFR PART 11 规范要求。
Hyper Historian可以和所有ICONICS BizViz应用软件连接,生成一流的报表、分析、信息门户和数据连接等应用。

工业挑战。

当今的工厂要求用较少的资源获取更好的运作,从而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对于工厂级的运行,现今的系统需要连接不同的底层设施,来进行数据采集,用户需要可视化和分析实时数据。快速生产及更有效的运作,这种需求在全球变得更加迫切。如今,能够访问工厂的数据是工厂保持竞争力的关键。ICONICS和Hyper Historian工厂级数据库,使您能组织您企业的所有实时信息,从而具有竞争优势。

网友F:
对:tcs 关于

引用ICONCIS “爱康诺”官方网站的介绍。。。。。。。。。。。。

64-bit已经到来!你准备好了吗?

  Hyper Historian是第一款真正的基于微软64位平台、高性能、高可靠性、可升级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Hyper Historian按照最高级别的应用需要而设计,它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计算机的资源,具有无比强大的性能。Hyper Historian是第一个通过微软Windows® Vista™和Windows Server 2008认证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能够与SQL Server 2005/2008紧密集成。这些技术使得ICONICS的Hyper Historian成为微软64位平台里面最好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
  Hyper Historia的数据储存和查询比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以及其他的实时数据库要来的快,究其原因主要是内置了一个先进的具有高压缩率的旋转门算法。并且充分利用了64位硬件和软件体系结构的优点,比传统的32位的数据库能够获得更多的CPU 资源及内存,给用户提供以PC为平台最好的性能。
主要特点和优点:

. 完全运用64-bit和.NET设计      . 2D和3D实时图表
. 功能强大,高性能,可升级      . 实况的和历史数据重放
. OPC-UA,DA 和HAD兼容        . 多种远程数据采集器
. 工业标准数据连接          . 储存和传递技术
  . SNMP,BACNnet        . 和ICONICS的BizViz解决方案整合
  . OPC-UA、OPC-DA、OPC HAD    . 报表,数据连结
  . 数据库               . 仪表板和信息门户
. 多用户同时组态           . 报警管理
. 基于Web的组态和管理        . 用NT事件记录来诊断和数据追踪
. 数据自动存档和备份         . 集成冗余

高性能
Hyper Historian运用先进的旋转门户(swinging door)数据压缩运算法则,可达到每秒50000个数据高速数据采集, 为您提供实时的企业信息。

为高要求的应用而设计
为了达到不间断访问和数据采集的要求, ICONICS的Hyper Historian有强劲的、内嵌软件冗余功能。在系统出现故障和通讯中断的情况下,自动的Store-and-Forward 技术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工业标准数据连接、SQL集成以及自动存档
Hyper Historian运用先进的数据整合,通过OPC-DA、OPC-UA、OPC-HDA、OPC XML、SNMP、BACnet 或数据库值,提供了与所有设备非常卓越的连接。非常容易从多个工厂,设备和企业采集数据,可以从PLC、I/O设备、HMI和网络装置等数据源采集和存储数据,用于报表和分析。

Hyper Historian包括一个工业标准SQL查询界面,可以和所有SQL 兼容的数据库如SQL Server 2005/2008、MySQL、Oracle 和其他数据库紧密集成。

数据的归档一向是非常困难的,Hyper Historian有独特的自动归档功能,可以按日常或者按触发安排来归档,能节约储存空间及备份存储文件,以便长期的储存和追踪。

具有生产力的工具能降低运行成本和所有权的总成本

基于Web “瘦客户端”组态和操作管理
一般来说,工程开发费用占整个自动化项目总成本的60%, Hyper Historian Workbench“工作台”可作为一个Thin Client“瘦客户端”,在中心组态环境和操作界面上,可以多用户协作设计。这个功能强大、安全可靠的Workbench“工作台”,降低了工程开发费用,加快了项目开发速度。

运行时的操作界面是非常丰富的用户界面,实现了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的3D和2D图形的可视化。Workbench“工作台”先进组态的控制台完成服务管理,整合了布置图/项目管理以及远程pack-and-go 部署能力。

强大的实时和历史数据的3D图表,数据分析和报表
从Workbench“工作台”上,操作员可以添加自定义的3D 趋势和图形,可以从丰富的3D图表库中选择图形,例如X / Y, Logarithmic,Bar graph, Strip chart recorder, Circular 等图形来清晰准确地呈现实时和历史数据。运用直觉的条框和图表,添加颜色,梯度,平滑的动画,半透明,玻璃效果等来设计趋势图,使数据的分析更清晰和直接,在运行时可以拖、拉数据源来查看多种趋势图。
可以将实时和历史数据趋势在同一个趋势图表中表示出来,也可以将以前的数据和当前的数据趋势进行比较。可以将生产数量和目标数量趋势进行比较, 也可以将批次数据与配方曲线进行比较等等。

数据可以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可以加入操作员的注释和管理实验室数据,同时符合21 CFR PART 11 规范要求。
Hyper Historian可以和所有ICONICS BizViz应用软件连接,生成一流的报表、分析、信息门户和数据连接等应用。

工业挑战。

当今的工厂要求用较少的资源获取更好的运作,从而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对于工厂级的运行,现今的系统需要连接不同的底层设施,来进行数据采集,用户需要可视化和分析实时数据。快速生产及更有效的运作,这种需求在全球变得更加迫切。如今,能够访问工厂的数据是工厂保持竞争力的关键。ICONICS和Hyper Historian工厂级数据库,使您能组织您企业的所有实时信息,从而具有竞争优势。

内容的回复:

64位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做过一些驱动程序的开发工作,觉得从32到64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兼容性问题

网友E:
32位還是64位操作系統是否重要,要看應用的要求,但是科技总是往前发展,正如CPU的发展,从8位、到16位、到32位、到64位。。。。xxxx位,今天64核心的监控软件已经面世,也就代表监控软件已经达到新的里程碑了!

你说到“32到64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兼容性问题”,是对的,所以软件开发者是要做一些程序的修改。

网友H:
无聊,攻击对方有意思吗?你最好出一个官方的各家性能对比.

网友I:
一、概述
  在流程行业,很多工艺装置对系统的安全性和容错性要求比较高,比如在石化行业中的重要装置的控制站往往采用双重或者三重冗余来保证系统的安全,由于工艺的复杂,需要多个人机监控站来保证系统的不间断运行,监控层的服务器、客户端、网络都需要进行双重或者多重冗余配置,来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需要监控软件能提供完整的冗余解决方案。
  目前在国内应用的监控组态软件中,只有少量的国外软件具备全面的冗余解决方案,国产软件厂商中,个别的厂家只是实现的了基本的冗余方式,而在数据吞吐、安全性和容错性上和国外软件还有一定的差距,北京三维力控根据多年在流程行业的应用,开发的力控监控组态软件5.0版本可以支持设备冗余、控制网络冗余、服务器冗余、管理网络冗余、客户端冗余等多种冗余模式,在数据吞吐、网络切换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是国产组态软件中率先对软件冗错提供完整支持完整的产品,使软件在容错方面达到了进口软件的水平,对提高民族装备业的国产化率提供了有竞争力的产品。

  二、监控软件冗余方式
  力控支持的典型的冗余方案见下图:

点击看大图

  上图整个系统的控制站、监控服务器、客户端、网络都是采用冗余

配置,力控软件主从服务器的切换时间最小可以达到2秒,极大的提高了切换速度。
  2.1、设备冗余
  设备冗余一般要求控制站的电源、CPU、通讯模块都需要进行冗余配置,主从控制器同时连接设备总线来保证数据通讯,一般的 PLC厂家的设备冗余基本都是此类的设计方案,上位机监控软件和此类系统通讯时,要考虑到当主从控制器发生切换时,监控软件的通讯要同步切换来保证从正确的IO设备获取数据。

点击看大图
  设备冗余控制(图2)

  力控软件正常时与主控制器进行通讯,若主设备损坏或者通讯出现故障,软件会根据设备故障标识断开与主控制设备的通讯,而与从控制设备进行通讯的连接,保证了系统的及时切换 ,从而保证了在设备切换的同时,上位机也同时做到及时切换。
  2.2、监控层服务器冗余
  在SCADA系统中,一般意义上的双机冗余是指监控层服务器冗余,服务器冗余是比较广泛的应用模式,根据控制规模的大小也可以配置一定的客户端来保证操作人员监控、操作的需要,一般的小规模的控制系统可以不需要配置客户端。

点击看大图

                               服务器冗余(图3)

  主站和从站的力控软件在独立工作时都能够通过控制网络和设备进行通讯。在冗余热备模式下,正常工作时只有主站和控制站通讯,从站不和控制站通讯,从站的数据通过主站来进行备份和同步,如果主站出现故障,从站接管主站工作。等主站恢复之后,可以通过自动或手动方式进行干预来进入热备状态,如果主站和从站都正常,用户可以手动地通过控制标志位把工作从当前站切换到热备站(原来的主站)上。

  2.3、监控层客户端冗余
  力控监控组态软件可以组成一个分布式的网络结构,不同节点的力控可以互相通讯,可以互为服务器和客户端,客户端有标准的C/S网络方式客户端,也有"瘦"客户端,即B/S方式客户端,力控软件的客户端 支持服务器冗余方式,即主服务器因为故障,从服务器接管时,客户端能自动切换到从服务器上。
  2.4、控制层网络冗余
  控制网络冗余是力控软件与控制站通过两条物理链路进行网络的连接,控制网络的任意一个节点均安装两块网卡,可以设置在两个网段内,网络分为主网络和从网络,正常时力控软件和控制节点通过主网络通讯,当主网络中断时,力控软件判断网络超时后会自动将网络通讯切换到从网,在主网络恢复正常时,力控的通讯又自动切换到主网线路,系统恢复到正常状况。

点击看大图

  2.5、监控管理层网络冗余
  由力控软件组成的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采用以太网通讯,采用双重网络配置,网络可以是2个网段,服务器和客户端都有两套网络设备,如果其中一套网络出现故障,力控客户端会使用另外一套网络设备继续和服务器保持通讯,保证监控网络通讯的连续。

  2.6、服务器、网络冗余
  多重冗余方式是指在服务器冗余的基础增加了网络、客户端冗余,服务器和客户端既可以同时工作在同一个网段下,也可以在两个网段内,网络冗余和服务器冗余是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可以只存在网络冗余,也可以只存在服务器冗余,也可以既有网络冗余又有服务器冗余,力控提供三种冗余配置(单独网络冗余,单独服务器冗余,网络冗余+服务器冗余),用户可以根据不同情况灵活选择。

点击看大图

  在网络冗余和服务器冗余都存在的情况下,优先使用服务器冗余,也就是说,当某一个网段的主站出现故障后首先切换到该网段的从站,如果该网段的从站也故障,再启用冗余网络的主站通讯。

  三、软件的数据处理:
  支持冗余的软件要保证实时数据在两台服务器上同时存储和显示,监控站出现故障后,备用站能够接替监控站来工作,并且及时通知操作人员处理监控站的故障,当监控站恢复正常以后,自动接替备用计算机工作,恢复初始的工作状态。
  力控软件工作时,主站工作,从站处于热备状态,主站和从站不停的检测对方的状态,这个检测对方的动作被称为"心跳"。为确保心跳的检测不出现问题,力控支持多重网络结构,即"心跳"可以通过主、从站之间的多条通讯链路进行检测来保证数据备份。
  热备服务器周期性向工作服务器发送数据同步请求,工作服务器响应这些请求,实现两个服务器之间的实时、历史和报警数据同步,同时保证系统的时钟同步。

  四、结论:
  力控软件的全面冗余解决方案通过多年在流程行业的不断总结应用,已经在石油、石化、电力的附属装置上得到了广泛应用,在石化系统的罐区、压缩机控制、燃气输送,在石油系统的联合站上等装置上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很多项目都应用在国家的重点工程上,为民族装备制造业水平的提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