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台2匹的空调怎样选线啦?

楼主(2008-08-22):
请问两台2匹的空调怎样选线啦?
是不是按照一匹750W这样来计算啦?

网友A:
2.5平方铜线

网友B:
一匹就是750W.因为不知道你的两台空调怎么接,是一台一个开关,还是一个开关控制两台空调.你要的是什么线?我没法回答你。

网友C:
2.5平方铜线是一台一个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5平方铜线是一台一个开关。

网友E:
用2.5平方铜线  ,从电源箱单独走线...

网友B:
一台一个开关,我主张用4平方,因为现在的线很差,平方数经常是不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台一个开关,我主张用4平方,因为现在的线很差,平方数经常是不够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一台一个开关,我主张用4平方,因为现在的线很差,平方数经常是不够的。

我用的2台大一匹的空调用2.5的线会发热,说明现在的线大差了

网友H:
大一点还是好的,如果线不是太长的话,

能买到国标的最好了

网友I:
一台也好两台也好2.5国标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