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用手触到了电动叉车48V电瓶的主电线(正极,负极)后果会怎么样,

楼主(2008-08-22):
问,用手触到了电动叉车48V电瓶的主电线(正极,负极)后果会怎么样,另外如果,电源线不小心碰外壳了会怎么样啊!

网友A:
没有试过,你试试看啊,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大,就是有点麻而已

网友B:
你试了后跟大伙说一下

网友C:
手是干燥的话没有任何问题~手是湿的话会麻手的`~~~不过问题不大`~呵呵`~~试试不就明白了~~~

网友D:
手同时触正和负会有很麻很麻的感觉。。心跳加速。稍后会有疼痛。接触点皮肤烧黑。假如持续接触,且电平电量充足手指肌肉萎缩。且有生命危险。

假如是金属外壳同时碰触+和-则有打火且可能将薄金属皮打穿一小孔。~。。假如持续接触金属外壳则升温。危险情况,电平爆掉。安全情况。电平没电。

假如是塑料外壳则无所谓。

网友:
亲眼所见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同时触正和负会有很麻很麻的感觉。。心跳加速。稍后会有疼痛。接触点皮肤烧黑。假如持续接触,且电平电量充足手指肌肉萎缩。且有生命危险。

假如是金属外壳同时碰触+和-则有打火且可能将薄金属皮打穿一小孔。~。。假如持续接触金属外壳则升温。危险情况,电平爆掉。安全情况。电平没电。

假如是塑料外壳则无所谓。

看来你老兄被电过喽

网友F:
对: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关于

手同时触正和负会有很麻很麻的感觉。。心跳加速。稍后会有疼痛。接触点皮肤烧黑。假如持续接触,且电平电量充足手指肌肉萎缩。且有生命危险。

假如是金属外壳同时碰触+和-则有打火且可能将薄金属皮打穿一小孔。~。。假如持续接触金属外壳则升温。危险情况,电平爆掉。安全情况。电平没电。

假如是塑料外壳则无所谓。

西玛兄很有经验的说

内容的回复:

网友:
我还好~~差点。一次用万用表去打电驴的电瓶电压,头脑发昏,给点错了,结果万用表的表笔探针被打掉0.5cm。直接就没了。。

另外我曾经被48V电容电过。。。有朋友被电瓶电过。

网友G:
你的小手就会变成一只烤熟的猪爪!

网友H:
没有试过..........

网友I:
楼上的太搞笑了。

网友J:
没试过,能不摸就不要以身试法了。呵呵。

网友K:
            48v算是安全电压吧,接地的话能怎么样,顶多毁坏点设备

网友:
36V是安全电压。。。。

网友L:
楼主是不是想电疗呀,自己试下就知道了,我可以提供电瓶

网友M:
1、如果却系电瓶电压48v是安全电压;

2、如果是48v电压,但不是安全电源提供的,就不安全,例如自偶变压器提供的低电压哪怕是6v的也不安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1、如果却系电瓶电压48v是安全电压;

2、如果是48v电压,但不是安全电源提供的,就不安全,例如自偶变压器提供的低电压哪怕是6v的也不安全;

网友O:
有点浑身发酥,不过在安全电压范围,接地要烧保险的

楼主:
谢谢,各位畅所欲言!!!

网友P:
48v如果直流短路,接地的话呵自己短路下24V电瓶看看效果怎么的就知道(容量小的不一定试效果)

网友Q:
电动叉车的电瓶好像是不搭铁(接地)的。

网友R:
没关系,接触到了死不了你!

电源搭铁分4种,

1.正极搭铁,会严重打火!

2.负极搭铁无任何反应!

3.市电零线搭铁,一般没有什么!

4.火线搭铁一般没事.有时候也会损坏有关电路的.

网友S:
你老兄也挺有意思哦!

网友T:
直流48V应该是安全电压,双手同时触碰正负极没问题。如果蓄电池发生金属性短路,由于内阻很小,后果将很严重呵呵

网友U:
引用 网友C:

手是干燥的话没有任何问题~手是湿的话会麻手的`~~~不过问题不大`~呵呵`~~试试不就明白了~~~

网友V:
没试过,有机会的时候试一下。应该没有事。36V交流电的最大值是多少。

网友W:
你会发现,原来48V电压对你来说是小意思

然后,你会心血来潮去摸摸220,

110啊,120啊

你们快来救人啊

网友W: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36V交流电的伤害比DC48V要大

从朋友的角度来说

离他远点

网友X:
楼主是不是想电疗呀,还可以治节炎啊。呵呵

网友Y:
如果电池没电的话,后果不会太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