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表的问题

楼主(2008-08-22):
关于电表的问题,也关系到每家用电的客户,请求大家的帮助!谢谢!
农村的电表:单相电表  额 定电流是5(20)A   每度电的转速是3300转
               在5--20A里面的用电是3300转,如果超过用电电流20A,它的
               转速就不能用这个来计算了,是吗?
              是否可以要求农村电工来更换电表吗?
               农村为什么不可以安装分时电表呀?

网友A:
就算电流超过20A,也是这样算,只不过容易烧电表。估计计量出来的数值也不会太准。你只能换一个大电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算电流超过20A,也是这样算,只不过容易烧电表。估计计量出来的数值也不会太准。你只能换一个大电表。

网友C:
农村里来的应该考虑:一天到晚空调,冰箱,电脑,电视~~~~~~~~~~~~一切带电的24小时开着,那电表愣是只走1度电嘿嘿

网友D:
呵呵,楼上的是不是在偷电呀。

网友A:
一天一度电,如果不是偷电,就说明你的电表有问题。现在市场上的电表多如牛毛。我最近搞了厂宿舍的电表,换了几批,最后那个老板没法了,只好用质量好的装上去。